[求助] 海力士工艺hb180ejl2,版图上明明打了PIN,为什么lvs结果显示就是没识别到PIN?

楼主(2025-08-12):
海力士工艺hb180ejl2,版图上明明打了PIN,为什么lvs结果显示就是没识别到PIN?有用过这个工艺的吗,是哪里出问题了?有知道的麻烦给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做过海力士180bcd的,建议你去lvs rule里面找答案,我记得是改了个设置

有一个选项是设置只检查pad的txt,需要把他关掉

楼主:
PIN是打在最上层

网友A:
做过海力士180bcd的,建议你去lvs rule里面找答案,我记得是改了个设置

网友:
可能是pin数目对不上,或者电源地存在短接,把LVS option 里Supply 的三个选项都取消勾选再跑一下试试

网友:
检查下lvs 文件 确认pin layer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选项是设置只检查pad的txt,需要把他关掉

按你的操作,现在好了,谢谢

网友:
大概率你用的layer不对,在LVS rule文件里搜索关键词ATTACH,这是定义metal和pin连接关系的,找到对应的layer No.  在回到工具里找对应的lay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