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VF LDO补偿一个零点

楼主(2025-08-12):
在高阻节点接入一个RC串联进行补偿,仿真后的结果如图所示(黄色和红色为引入RC后的幅频曲线),显示引入RC后将主极点推向低频,并且引入一个零点来改善相位裕度

接入RC后会引入一个极点和零点,在高阻节点看来,由原来的一个主极点变成了现在的两个极点和一个零点,引入的极点成为了新的主极点,频率更低,并且将原来的主极点推向更高频率,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楼主:
补偿的电路在这里

网友A:
请问文章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偿的电路在这里

您好,FVF LDO是这种M7/M8/M9三个管子的参考论文能推荐一下么,我一直没找到,都是buffered FVF

网友B:
这电路是一个loop,从M8gate处断开是相当于两级运放,这里有两个极点一个M8 gate节点,电阻是ro;另一个是M9 drain节点,电阻是1/gm9。试用rc串联补偿引入一个零点补偿M9 drain处的极点,从而提高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文章有吗?

硕士论文,应用于SOC的低噪声高稳定无片外电容型LDO的研究与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路是一个loop,从M8gate处断开是相当于两级运放,这里有两个极点一个M8 gate节点,电阻是ro;另一个是M ...

请问M9的Drain端看进去的阻抗为啥是1/gm8,感觉是1/gm7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M9的Drain端看进去的阻抗为啥是1/gm8,感觉是1/gm7啊

我写错了 是1/gm9

网友:
引用 楼主:
硕士论文,应用于SOC的低噪声高稳定无片外电容型LDO的研究与设计

上传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