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LE均衡问题

楼主(2025-08-13):
仿12.5Gbps NRZ信号,奈奎斯特频率点有18dB的损耗,使用三级CTLE,每一级均衡能力都在6dB左右,观察每一级输出眼图,发现第二级的眼图质量好像比第三级的输出要好一点,但第二级距离信号损耗还有6dB左右,请问这种情况是什么问题呢

从上到下为信号损耗,第一级、第二级和第三级的AC仿真图

从上到下为信号损耗,第一级、第二级和第三级的AC仿真图

第三级输出眼图

第三级输出眼图

第二级输出眼图

第二级输出眼图

网友A:
第三级over boos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三级over boost了

我一开始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AC仿真发现,奈奎斯特频率点距离低频还有2dB左右的损耗,请问这种情况也会发生over boosting吗?

网友B:
你看上面频域分析,肯定是3级后高频补偿更多,所以时域波形也很明显是高频分量更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上面频域分析,肯定是3级后高频补偿更多,所以时域波形也很明显是高频分量更足啊 ...

好的,感谢

网友C(2025-10-10):
同意4楼的说法,从眼图上看,第三级输出确实高频分量更大。
补充一下:单看眼图,你觉得第二级更好,主要是因为第二级AC曲线还是比较平滑,虽然带宽不足导致眼皮较厚,但第三级AC曲线有ripple,中频段凹下去了4dB,后面再peak回来,这样会导致眼图有过冲。如果你看group delay variation的话,应该可以看到第三级输出比第二级差,这也会导致眼图的过冲以及眼图过渡带出现双线,就像你第三级眼图一样。而group delay variation差的原因是:1)中频段凹下去4dB,2)peaking点太“尖锐”,后续滚降太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4楼的说法,从眼图上看,第三级输出确实高频分量更大。
补充一下:单看眼图,你觉得第二级更好,主要是 ...

感谢您如此细致的解答,这个问题困惑了我好久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同意4楼的说法,从眼图上看,第三级输出确实高频分量更大。
补充一下:单看眼图,你觉得第二级更好,主要是 ...

说到group delay,那怎么去保证呢,或者说,如何确保线性相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说到group delay,那怎么去保证呢,或者说,如何确保线性相位?

仿真的话virtuoso的计算器可以算出group delay。

设计电路的话,1)保证带内幅频响应尽量平坦;2)带内尽量不要引入高阶的共轭极点
通俗一点说就是,高阶的零极点,包括电感引入的谐振点(比如并联peaking算出来的二级系统里面的w0)会导致幅频响应突然且快速地上升或下降,该点处相位通常就会发生剧烈变化,相位的微分-dφ/dw(group delay的定义)就会发生突变,导致group delay variation变差。
所以特别是用电感进行峰化,尽量把谐振点放到带外。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仿真的话virtuoso的计算器可以算出group delay。

设计电路的话,1)保证带内幅频响应尽量平坦;2)带内 ...

嗯谢谢回复,我想了下一个简单例子,1/(1+s/p),幅频响应是1/(1+w^2/p^2)*e-j*arctan(w/p),群延时是1/(1+w^2/p^2),这个只能在w<<p的情况下才能算常数,从波形来看也就是0.1*p的位置,不过3db bw位置是p,所以bw只能尽量做宽,让信号频率范围远小于bw,但实际上ctle很难做到这点了。让共轭极点放带外确实能降低对线性相位的干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嗯谢谢回复,我想了下一个简单例子,1/(1+s/p),幅频响应是1/(1+w^2/p^2)*e-j*arctan(w/p),群延时是1/(1 ...

在通信领域,群延迟并没有要求一定要是常数这么严苛。当然常数是最理想的情况,但实际工程设计需要考虑可行性与代价,正如你所说,BW远大于信号带宽,这代价就太大了。所以我们需要考虑GDV(group delay variation)多大,通信系统是可以接受的。
根据我个人的经验,GDV<1UI,那么眼图就已经挺好了,至少对于DSP base的serdes来说完全足够了。(纯粹个人经验哈,我一直想找到一个金标准,但没找到,若有大佬知道请赐教)
如果考虑你所说的一阶系统,群延迟为p/(p^2+w^2)(你可以再复算下你的结果,我问deepseek的),当w=0时,GD=1/p,当w=p时,GD=1/2p,所以abs(GDV)=1/2p=1/(4*pi*f3db),假设你信号只到f3db,那么你的通信系统就应该是2*f3db的波特率,1UI=1/(2*f3db),GDV=1UI/(2*pi)≈0.16UI,根据我的经验,眼图应该非常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通信领域,群延迟并没有要求一定要是常数这么严苛。当然常数是最理想的情况,但实际工程设计需要考虑可 ...

了解,arctanw/p求微分我少算了w/p,这块我其实也没特别的经验,没有量化过到底该做到多少,大部分系统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单极点一阶系统,都是仿一下觉得眼图不好,再去调带宽,带宽调好了,再去调boost g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