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ass_VCO

楼主(2025-08-13):
請問class-c vco中間bias的R和C的實質作用到底是啥(只知道可以提高擺幅),看了看論文還是不太理解,也沒有找到相關論文討論電阻的作用在哪,我自己仿下來發現只要vbias固定,調整RC的值會影響我輸出的振福,但具體原因我還找不到,有請各大神解惑

网友A:
RC影响反馈系数,C与栅极到地电容的比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影响反馈系数,C与栅极到地电容的比值

請問RC取值怎麼影響反饋係數有具體的算法或是論文可以提供嗎,另外不太懂你說電容C那句的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RC取值怎麼影響反饋係數有具體的算法或是論文可以提供嗎,另外不太懂你說電容C那句的意思
...

可以看看Colpitts振荡器的原理和论文《Class-C Harmonic CMOS VCOs, With a General Result on Phase Nois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看Colpitts振荡器的原理和论文《Class-C Harmonic CMOS VCOs, With a General Result on Phase Noi ...

我看完你說的那篇和其他論文,C與Cgg決定了K值,也就是高頻增益比,然後那個R取值是為了讓高頻訊號在gate端看起來像高阻抗不會耦合到地,請問這樣理解是對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