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功率管的尺寸怎么设计

楼主(2025-08-13):
最大带载20mA,请问设计功率管尺寸的时候怎么考虑,需要多少余量比较合适呢?

本菜鸡没有正向设计过,都是学习别人的电路,想了解一些正向设计的考虑和经验!

谢谢!

网友:
反向设计和正向设计一样的都是从需求规格出发考虑选择不同结构和尺寸的优劣

网友A:
PVT仿个负载调整率不就知道了

网友B:
先确定输出PowerMOS采用哪种类型,参考dropout,输入电压范围,最大负载这些指标要求,再根据pdk提供的器件仿一下电流能力,大致确定面积,mask层数等等;然后再看静态的指标,lineReg,LoadReg什么的,大致确定环路的设计参数;然后就是瞬态指标,看一下Response time,Over/Under shoot这些曲线,决定结构怎么选择;再然后就是各种保护电路怎么加,精度怎么保证,trim怎么设计,Testmode怎么做之类的,剩下的细节比如上电,softstart就一边设计一边优化了。没有特别苛刻的指标的话,技术难度不是很大,就是看个熟悉与否,多看看资料,或者别人的设计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确定输出PowerMOS采用哪种类型,参考dropout,输入电压范围,最大负载这些指标要求,再根据pdk提供的器件 ...

了解,太感谢了,模拟真是trade off的艺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PVT仿个负载调整率不就知道了

请问怎么从PVT仿真的负载调整率指导功率管的尺寸设计?能麻烦您详细说一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确定输出PowerMOS采用哪种类型,参考dropout,输入电压范围,最大负载这些指标要求,再根据pdk提供的器件 ...

感谢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