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能把gate加宽的脚本

楼主(2025-08-13):
最近要把60n的数字单元加宽到80n的任务,有没有dalao有能加宽gate的脚本

网友:
你意思是改管子的L?

网友:
有的,给个联系方式

网友A:
这都能改?只改基本门还是数字模块全套自动改?数字模块的话也太难了吧,这改完不得全是错,手动清错也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都能改?只改基本门还是数字模块全套自动改?数字模块的话也太难了吧,这改完不得全是错,手动清错也费劲 ...

有些工艺的标准库适配几种不同的L,一般是做一种,然后另一种自动生成

网友B:
修改layout还是schemat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改layout还是schematic

layo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都能改?只改基本门还是数字模块全套自动改?数字模块的话也太难了吧,这改完不得全是错,手动清错也费劲 ...

改数字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