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的沟道电阻rds和导通电阻ron是一个东西么?

楼主(2025-08-13):
我知道仿真时print出来的MOS管的指标里有一个ron,这是MOS管漏源之间的电压除以电流,也就是MOS管的大信号阻抗,不知道是不是叫做导通电阻。

我又看到一篇论文在小信号分析时把沟道电阻也算上了,这里的沟道电阻是什么参数呢?求各位解释解释
下面这张图就是算上沟道电阻的小信号等效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rds=1/gds,小信号阻抗

看了论文里后续的描述,感觉是这样的,rds=1/gds,我仔细看了小信号模型里,rds确实接在MOS管的漏源之间,但是MOS管的受控电流源的位置很怪,应该是跟rds并联的吧,但是图里却不是并联
下面是原电路:

下面就是论文里给的小信号模型:

看了下,rds确实连在源漏之间,但是受控电流源却没有和rds并联,这是哪种小信号模型画法呀

网友:
论文里不解释这个吗

网友A:
rds=1/gds,小信号阻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论文里后续的描述,感觉是这样的,rds=1/gds,我仔细看了小信号模型里,rds确实接在MOS管的漏源之间, ...

可以肯定,论文小信号图画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肯定,论文小信号图画错了。

哦这,其实论文里他画了两张小信号模型图,都错了有点太离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这,其实论文里他画了两张小信号模型图,都错了有点太离谱了

想要验证,也很简单。从简单的电路入手。
比如,将原论文的电路简化一下(简化方法例如:将大多数管子的二级效应剔除),然后只考虑个别管子的gm和rds,简化电路以后再推导会容易很多。看看两种电路推导结果是否有差异

网友:
Ron = VDS/IDS
rds= dVDS/dIDS

前者是iv curve上某点到原点连线的斜率,后者是iv curve上某点切线的斜率

如果是线性区,这两者是接近的;饱和区就差别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