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顶层下的数字电路做DFT的问题

楼主(2025-08-13):
请问大家,testmax中怎么设置像tessent  delete_input类似的命令。
项目是模拟作为最终顶层,数字电路某些信号是直接到模拟模块的,不会直接到最终顶层的端口上去。
按我所知道的是,atpg里默认input和output和ate机台上的io要一致的。所以这些数字到模拟的路径就该不参与atpg。
tessent按我一个前辈所说可以直接把这些primary input/output都直接delete就行了,但是tesetmax中是怎么处理的呢?

楼主:
解决方法在userguide中应该是这样,在这一贴中有讲解:https://bbs.eetop.cn/thread-346711-1-1.html

网友A:
我们之前做的时候,一些输出,会影响芯片正常工作的时候会在scan的时候给定值,输入的话,确定的值的话会在atpg告诉工具,不确定的值(没有告诉工具的)工具是按照X去处理

网友B:
使用add_net_connections pi/po -remove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add_net_connections pi/po -remove

谢谢! 我尝试一下,是否这里直接对应数字top层的input和output的名字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之前做的时候,一些输出,会影响芯片正常工作的时候会在scan的时候给定值,输入的话,确定的值的话会在 ...

输入可以给add_pi_constraints 1/0 port_name,但是输出怎么设置固定值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入可以给add_pi_constraints 1/0 port_name,但是输出怎么设置固定值呢

输出就需要加mux了,scan_mode的时候mux成需要的值,如果不影响芯片正常scan的就不需要,或者模拟那边做了scan的处理也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add_net_connections pi/po -remove

格式尝试了一下 好像是这样的
     add_net_connections PI {pi_list}  -remove
   add_net_connections PO {po_list]  -remove
   add_net_connections PIO {bidir_list}  -remove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add_net_connections pi/po -remove

您好,请问一下我在tmax设置了remove PI/PO,但是会报这种错。插入scan得时候是否也需要有什么设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就需要加mux了,scan_mode的时候mux成需要的值,如果不影响芯片正常scan的就不需要,或者模拟那边做 ...

老哥 请问一下 1.如果输出输出的output实在太多,怎么处理呢?就是芯片顶层可以mux的output数量小于数字top的数量。
2.我参考了这个:关于dft scan chain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Powered by Discuz!,也没有详细讲解关于output的讲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一下我在tmax设置了remove PI/PO,但是会报这种错。插入scan得时候是否也需要有什么设置呢

...

看样子你的问题是网表和spf对应不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你的问题是网表和spf对应不上了。

我是输入了这个命令之后导致的,我看userguide貌似用这个命令是处理电源的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