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LVS均通过的版图上为什么有些地方被打黄色的叉?

楼主(2025-08-13):
DRC、LVS均通过的版图上为什么有些地方被打黄色的叉?

网友A:
marker,版图是layout XL的,有线名,连线的时候连错了,后面改正连线没有同步刷新连接关系,导致出现了marker,确定LVS过了可以忽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arker,版图是layout XL的,有线名,连线的时候连错了,后面改正连线没有同步刷新连接关系,导致出现了mar ...

这样的话还是重新刷一遍网表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话还是重新刷一遍网表比较好。

怎么刷新网表?具体操作是怎样的?

网友B:
用这个命令Update Components and Nets

网友(2025-11-26):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命令Update Components and Nets

在ciw窗口输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