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level shiter超压设计问题

楼主(2025-08-13):
需要设计一个level shifer,输入3.3V、1.8V、0.9V,输出0.9V,只有1.8V和0.9V的器件,3.3V下的超压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
器件堆叠

网友A:
1. use 1.8v od 3.3v  device  (in gernal 1.8 od 2.5v .)
2. use hv process
3. cascode mos -> risk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use 1.8v od 3.3v  device  (in gernal 1.8 od 2.5v .)
2. use hv process
3. cascode mos -> risk

感谢建议,因工艺限制,无法选择1&2,cascode mos是不是跟楼上建议的【器件堆叠】是一个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建议,因工艺限制,无法选择1&2,cascode mos是不是跟楼上建议的【器件堆叠】是一个原理。 ...

风险大,很大
1.8V器件

网友:
Device 不能叠的 ..很多人说 io 叠过
今天问最简单 .如果工艺上 3.3 可叠 5v . 那为甚 工艺上要分 1.8v 3.3v   5v /12v/  24v /30v  , 直接mos 5v +5v  不就 10v .
因为 叠加前提 2 device 彼此漏电一样 , 电压去均分. 但现实上很难.  今天 3.3 + 3.3 , 只要其中一个 device 漏电有不同 , 高压 就分开. 会往弱的叠上去 ,先前有人说 io 可叠 , 那就 htol (可靠度)后 赌工艺上稳定 .
MIMCAP 耐压不够 一样 不能叠加 .
叠加就是赌工艺上元件耐压漏电稳定

Process 不容允的 就换 process ..为何不能换 ??

网友:
还有一点特别关键..................你做LVL的话,基本输入输出就该是逻辑0和1的信号了。
你无论如何堆叠管子,某些1.8V器件的gate会承担3.3V的“1”,这个是无解的。除非你的逻辑1是1.8V,那还要LVL作甚?

网友:
tsmc28就有18od33的gpio (全1.8V devicei),你有tsmc的io lib吗?
他这个设计需要有1.8V的电源,或者你可以做一个3.3到1.8V的LDO。
简单的说就是分两次,第一次是0~vdd升压到 0~vdd18,第二次是从0~vdd18升压到 vdd18~vdd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