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6nm工艺只能导出gds跑lvs吗?

楼主(2025-08-13):
6nm工艺只能导出gds跑lvs吗?

网友:
当然不是

楼主:
请问一下,我用calibre跑过不了,导出gds跑才能过lvs,
是有什么设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我用calibre跑过不了,导出gds跑才能过lvs,
是有什么设置吗?

我是一般把下面两个都勾上就可以,你哪家的工艺不清楚;当时我T家的7nm是可以的。

网友:
PDK库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calibre的导出gds的关于染色的选项勾上,calibre  ->setup -> layoutExport  ->enable coloring ...

gds可以过,我是说不导gds,直接用layout跑过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gds可以过,我是说不导gds,直接用layout跑过不了

1111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用caliber跑也得抽gds出来啊,就是calibre那边的设置,也需要导出染色

不想说啥了,跑lvs和染色没有任何关系,纠结染色干嘛

网友:
PDK的问题,不是正常安装的,数据不全,导致calibre自己导出的gds数据不全,你可以lvl对比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想说啥了,跑lvs和染色没有任何关系,纠结染色干嘛

厉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搞笑,如果有染色的你不染色,你试试你LVS能过吗?如果你已经染色,这个选项不勾上,layout导出的网表默 ...

网友:
引用 楼主:
gds可以过,我是说不导gds,直接用layout跑过不了

好的,不好意思

网友B:
纠正一下,这个开关不是把你版图里着色的金属导出来到GDS,而是把版图里的mark等颜色信息导出到GDS,金属会以不同的layer number导出到GDS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纠正一下,这个开关不是把你版图里着色的金属导出来到GDS,而是把版图里的mark等颜色信息导出到GDS,金属 ...

大佬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过不多,做了8年,t家 4 5 6 7 ,s家 3  4 5 8

那确实有资格牛逼,不愧是大佬,确实有狂的资本,一定是哪家的高管级别的,还请别和牛马一般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