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ASS AB 浮动电压源求助

楼主(2025-08-13):
如图所示,这里浮动电压源采用了两排MOS管,请问一下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和必要吗?

网友:
感觉可以算一下输出级和浮动电压源的Vgs与电流的比例关系

网友A:
电源电压多少? 应该是线性度更好,如果电源电压较低必要性应该不大。可以仿真试试看

网友B:
降低浮动电流源的VDS。 VDS过大会引入漏电

网友C:
这是从篇论文或paper来的. 可以提供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从篇论文或paper来的. 可以提供一下

我找的论文是直接用的这个结构,并没有解释和引用,请问你有相关论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低浮动电流源的VDS。 VDS过大会引入漏电

请问一下漏电是什么说法y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电压多少? 应该是线性度更好,如果电源电压较低必要性应该不大。可以仿真试试看 ...

电源电压为3.3V,MOS管为5V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漏电是什么说法ya?

VDS过大会有衬底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5V管 3.3V的轨也会有漏电问题吗

你可以仿真扫一下Isub电流 跟Vds成线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