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如何用skill实现mark net後, 蓋上DMY EXCL Layer

楼主(2025-08-13):
如題,
對SKILL不熟, 請求群內大神幫忙,

求一支SKILL,
能夠用類似 leHiMarkNet()函數後, 長出DMY EXCL LAYER的SKILL,

長出DMY EXCL能調整寬度,
希望能夠大神多多幫忙, 感激不敬~~

网友A:
你的需求能再具體一點嗎?你的意思是marknet後的net,顯示高亮的layer可以調整寬度?

网友B:
感觉用脚本可能要写复杂一些,要调整宽度的话涉及到多边形计算。建议就是Connectivity->Nets->Save Mark Nets到一个新的cell,然后将该cell里的层次 改成对应的DMY EXCL层,然后对整个cell进行scale来达到调整宽度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需求能再具體一點嗎?你的意思是marknet後的net,顯示高亮的layer可以調整寬度? ...

對!是的! 是希望對顯示高亮的layer能夠蓋上dmy excel lay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用脚本可能要写复杂一些,要调整宽度的话涉及到多边形计算。建议就是Connectivity->Nets->Save Mark Ne ...

了解! 請教大神

然后将该cell里的层次 改成对应的DMY EXCL层,然后对整个cell进行scale来达到调整宽度的作用 ==> 有skill可以給小弟參考學習應用嗎? 感謝

楼主:
太神啦!
願意私下分享SKILL給小弟嗎? 用買的也行~~

楼主(2025-09-14):
PUSH 求大神幫忙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