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求助

楼主(2025-08-14):
想请问一下,我更换工艺库之后,电阻值变得不一样了,怎么让新工艺的电阻值和原工艺保持一致呢?(新工艺只设置了电阻的m和segment和原电阻相同)

网友:
用回原来的工艺库,或者手动改新的电阻,使得电阻值恢复成原来的

网友:
call back 一下C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