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同工艺设置全局变量,如何获取工艺参数

楼主(2025-08-14):
求助大佬,我想根据不同的工艺来设置一些全局变量,以供其他函数使用。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初始化Load脚本时由于获取techLibName需要在view里边获取(红色框里),导致load脚本不成功.有没有方法在没有打开view的情况下获取到techLibName或者在第一次打开view的情况下自动重新load脚本

网友:
像menu insert一样做trigger,fboundp判断你的函数是否已经存在,不存在直接load,可以再设置一个全局变量来控制是否进行fboundp判断

网友:
prog创建函数,根据工艺种类return返回值,然后在其它函数调用函数返回值,这样是否满足你的要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