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源

楼主(2025-08-14):
做一个升压电路,2.5v升到130v,负载电流100mA,输出电压可调,有啥好的方案吗

网友:
我觉得很逆天

网友:
这个时候需要用变压器了,如果用电感做boost,占空比太高了,并且mos电压耐压和导通电阻要求太高了

网友A:
用个1:20的变压器做反激,原边电感按boost电路计算即可,原边mos耐压选30v左右的,原边电流可能达到6A,选个内阻小的,做好漏感RCD吸收

网友B:
所以你2.5V那边打算走1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个1:20的变压器做反激,原边电感按boost电路计算即可,原边mos耐压选30v左右的,原边电流可能达到6A,选 ...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你2.5V那边打算走10A?

目前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