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0bitSARADC,带2位冗余仿真后,与原有的电荷分配型相比ENOB还下降了

楼主(2025-08-14):
差分结构的10bitSARADC,CADC为9位,带2位冗余仿真后,与原有的电荷分配型相比ENOB还下降了
原有的电荷分配型SARADC仿真下能达到9.8bit左右,加入2位冗余仿真后,ENOB反而下降了
1.首先重新单独仿真了栅压自举电路输出到DAC输入的信号ENOB没有差太多,都是14bit左右
2.仿真了两级LATCH比较器,速度应该也是够得,300M下一次比较花费1.多ns,小于3ns的需要(输入信号20MHZ,需要在4ns左右完成11次比较,9+2冗余)
3.veriloga代码权重比调整了一下,暂时没有用11位非二进制译码转9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冗余的总电容权重和要和十进制的一样吗,我看的那篇论文差分12bit我算了下他的CADC权重和并不是2 ...

肯定不一样啊,,和不加冗余的一样的话,,冗余在哪里。。。。你还是要把他正确转化到10bit去做dft,而且你加了冗余,adc的fs是会缩小的;所有这些的前提是你加的冗余是正确的

;这是我的结构。建议参考ccliu的论文吧。。。

网友A:
电容阵列错了吧
正常你要冗余应该给冗余的电容也接输入,为什么你的N<1> P<1>不给输入呢
另外,我看你是6+6分段,LSB部分应该是1 2 3 5 8 12,你这个3 1 2 3 5 8是什么意思呢,我感觉你最低位有误,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你可以验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阵列错了吧
正常你要冗余应该给冗余的电容也接输入,为什么你的N P不给输入呢
另外,我看你是6+6分段, ...

我是差分结构,加冗余前电容是6+3,冗余后是6+5,因为桥接电容Cs是2Cu(单位电容),所以低位要补偿Cd=3Cu,我看论文中Cd都是接VCM的,实际上我把sw端口pn接地也是让电容下版接VC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阵列错了吧
正常你要冗余应该给冗余的电容也接输入,为什么你的N P不给输入呢
另外,我看你是6+6分段, ...

我是基于这种电容分配基础上做的加的2位冗余,加冗余前这边我的CS=2Cu,低位也是加了补偿电容Cd,最后FFT出来enob=9.8bit,
这边也有点问题,就是输出摆幅会在1.63V左右,但是我的输入只给1.6V.
我目前怀疑是比较器速度不够或者verilog代码权重设置问题。还是说我对DAC的理解还是有点偏差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是基于这种电容分配基础上做的加的2位冗余,加冗余前这边我的CS=2Cu,低位也是加了补偿电容Cd,最后FFT ...

补充整理一下,目前是两个问题:
1.我的电路搭建从2进制权重开始,到加桥接电容,最后加冗余,这三类DAC的输出都在1.63V左右(电源1.8V,输入共模0.9V,差摸0.8V)
2.2进制权重开始,到加桥接电容,在目前这种理想状态下仿真(电容无失配,比较器也不会比较错误??我的理解是这样的)ENOB能到9.8bit以上,但是最后加冗余后,ENOB下降了1个bit到8.8bit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充整理一下,目前是两个问题:
1.我的电路搭建从2进制权重开始,到加桥接电容,最后加冗余,这三类DAC ...

二进制10位为什么是6+3?这不只有九个电容吗,你总电容值冗余之前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进制10位为什么是6+3?这不只有九个电容吗,你总电容值冗余之前是多少
...

差分结构就是只需要n-1的电容,差分后单个DAC就是512,2的9次方的总电容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差分结构就是只需要n-1的电容,差分后单个DAC就是512,2的9次方的总电容量
...

我也是差分结构,但是不冗余的时候有10个电容啊,冗余分段以后6+6有效位数9.98(低频输入),第一次见到这种只要9位的,学习了

但是呢,你冗余完也才11个权重,但是你的DACverilog里面确实12位哎,这真的可以吗

网友(点评):
是因为你没有加最开始那个单位电容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差分结构就是只需要n-1的电容,差分后单个DAC就是512,2的9次方的总电容量
...

我是参考这篇论文,他是12位,差分只需要11位,加2位冗余后变为13位非二进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参考这篇论文,他是12位,差分只需要11位,加2位冗余后变为13位非二进制

...

我觉得他这个不对,如果是二进制,那10位就是1024,如果冗余2位,那就是12位要吃满1024的权重,1024开12次方等于1.7几,那非二进制就是1.7几进制,他这个12位的ADC,冗在哪了呢,只改变权重而不加BIT,你觉得合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差分结构,但是不冗余的时候有10个电容啊,冗余分段以后6+6有效位数9.98(低频输入),第一次见到这 ...

能否看一下你的DAC电路结构里的电容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他这个不对,如果是二进制,那10位就是1024,如果冗余2位,那就是12位要吃满1024的权重,1024开12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否看一下你的DAC电路结构里的电容情况

不便贴图,我文字给你描述一下你应该能懂,LSB 1 2 3 5 7 13  桥接两倍的Cu,MSB重复LSB权重即可,补偿电容和你差不多,你可以拿这个分配试一下,我这里是90nm 130nm 都验证过,没什么问题

网友:
看这个图是对的,第一个图他很有误导性啊,让别人以为他没加bit

你看他表里面14个,图里面13个,这论文可信度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便贴图,我文字给你描述一下你应该能懂,LSB 1 2 3 5 7 13  桥接两倍的Cu,MSB重复LSB权重即可,补偿电 ...

就是说我这样实际上是少了一位电容,然后导致刚好下降1bit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说我这样实际上是少了一位电容,然后导致刚好下降1bit左右???

我认为是这样,况且你VerilogA写的也是12位,然而CDAC却少一位

另外,如果冗余了,相应的Logic出来的也要多两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是这样,况且你VerilogA写的也是12位,然而CDAC却少一位

另外,如果冗余了,相应的Logic出来的也 ...

好的,感谢,我再试试看,另外这个输出幅值1.63,有点增益误差老哥您怎么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谢,我再试试看,另外这个输出幅值1.63,有点增益误差老哥您怎么看
...

这个我建议你输入幅值给个1.8V看看还能不能正确比出来,你CDAC里面的电压设的1.8V
不过应该不影响你的动态性能

还有就是你这个窗函数换个别的看看,你这FFT看着有点费劲,Y轴Kdb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差分结构,加冗余前电容是6+3,冗余后是6+5,因为桥接电容Cs是2Cu(单位电容),所以低位要补偿Cd=3C ...

基于VCM的LSB端的cd电容要接地吧,6+3结构的差分LSB端电容在桥接为2倍Cu时,cd应该为1+2+4=7Cu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基于VCM的LSB端的cd电容要接地吧,6+3结构的差分LSB端电容在桥接为2倍Cu时,cd应该为1+2+4=7Cu吧
...

差分结构确实需要N-1吗,我的差分直接就是N个电容,如果不减1会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C:
我觉得大概率是理想dac权重设置不对。我建议你先把12bit转化成10bit,再用理想10bit dac做dft吧,,,还有就是你要确定你加的冗余是正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差分结构确实需要N-1吗,我的差分直接就是N个电容,如果不减1会有什么影响呢
...

是的,基于VCM开关上极板采样结构的工作原理好像最高位是直接比较的,10bitADC就只需要9位的DAC就好,bit0直接不接,下极板采样的才需要10位DAC
以上是我了解到的一些,可能不全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大概率是理想dac权重设置不对。我建议你先把12bit转化成10bit,再用理想10bit dac做dft吧,,,还有 ...

好的,我再加个译码试试,因为其实整个过程确实是就改了理想DAC和电容权重,其他模块都是调试好了的
但是我还是蛮想知道如果要按我这样设置权重应该是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基于VCM开关上极板采样结构的工作原理好像最高位是直接比较的,10bitADC就只需要9位的DAC就好,bit ...

学习到了,那是只有基于VCM结构的差分只需要n-1吗,像其他单调算法之类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大概率是理想dac权重设置不对。我建议你先把12bit转化成10bit,再用理想10bit dac做dft吧,,,还有 ...

还有就是冗余的总电容权重和要和十进制的一样吗,我看的那篇论文差分12bit我算了下他的CADC权重和并不是2的11次方-1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再加个译码试试,因为其实整个过程确实是就改了理想DAC和电容权重,其他模块都是调试好了的
但是 ...

一般不会用加冗余去做dft的。都是转化为没有冗余去做dft;注意给的输入信号电平范围,不要上削顶和下削顶

网友:
ChatGpt's reply: 我看了你的三张图和对话记录,问题核心很可能就在DAC权重配置、Verilog-A建模分母定标,以及数字解码(DEC)没跟上非二进制冗余的权重表这三块。

结合你给的论文表4.7权重(取整后 1800、1010、568、318、178、99、56、30、16、10、5、3、2、1…),以及你 Verilog-A 代码里写死的分母 1024,我觉得现在的 ENOB 下降现象很容易解释:

主要原因

分母没匹配权重总和
你 Verilog-A 模型末尾 V(vout) <+ transition(vref * out_scaled / 1024, …) 是按二进制 10bit(1024 LSB)去标定的。
可是你冗余权重总和并不是 1024,而是论文表格对应的 Σ(weights),差别可能有几个 LSB,导致全码域增益错配 → DNL/INL 出现系统性偏差 → ENOB 掉。

数字解码逻辑没用冗余权重表
你自己说“暂时没有用 11位非二进制译码转 9位”。这等于:DAC 是非二进制权重,但数字部分还在用二进制解码 → 每一步比较结果在数值映射上全错。
冗余设计必须在 SAR logic 最后做一次“按非二进制权重表求和 → 裁剪到目标位宽”的数字错误更正,否则性能直接掉。

位权表和实际电容阵列可能不一致
从 LyuChipo 的质疑来看,你 DAC 的最低几位电容(3、1、2、3、5、8)跟论文/理论位权不完全对齐,可能导致模拟域本身的量化步长不均匀。
非二进制设计要求每一步“可容错区间”必须能被后续位权覆盖,这个比例错了,DEC 也救不回来。

建议验证与修正路径

1. 先用纯理想 DAC + 理想比较器
- 权重表用论文取整后的数值(或你实际电容阵列算出的精确值)
- Verilog-A 里分母改成 WSUM = Σ(weights)
- 用匹配的数字加权求和(简单 DEC)直接输出 10bit 码
→ 如果 ENOB 回到 ~9.8bit,说明根本原因就是 scale/DEC 没对上。

2. 确认电容阵列权重
- 用仿真测每一位单独置位时 DAC 输出差分电压 → 算出实际 LSB 权重表
- 对比 Verilog-A 代码中的硬编码权重,保证一致。

3. 实现简单 DEC(先不考虑速度优化)
- 每一步决策 × 对应权重累加 → 裁剪到 [0, 2¹⁰−1]
- 这样就算有冗余位,也能正确映射到目标输出码。

4. 确认模拟输出摆幅
- 你说全码输出在 1.63V 左右,不到满幅(Vref=1.8V),可能也是 scale mismatch 或桥接电容补偿没算进 Verilog-A 权重导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冗余的总电容权重和要和十进制的一样吗,我看的那篇论文差分12bit我算了下他的CADC权重和并不是2 ...

我认为是需要的,我是这么做的,而且你看看你DAC里权重和是不是1023呢
给你我的参考一下:MSB:13 7 5 3 2 1 Ca=Cu 13 7 5 3 2 1.DAC:416,224,160,96,64,32,13,7,5,3,2,1.总和1023

回复下面的点评,不好意思写错了是一倍的Cu,感谢指正

网友(点评):
你确定你的权重是这样的? 按照你的描述,权重应该是2 4 6 10 14 26 33 66 99 165 231 429,总和1085

网友:
LyuChipo 提到的重点,其实和ChatGPT之前分析的第一条原因是同一个方向:
他用自己的 DAC 权重表举例(416,224,160,96,64,32,13,7,5,3,2,1,总和 1023),是为了说明 总权重要和定标分母一致。

从他的表可以看出:

他是二进制加冗余的设计,但做了电容值和桥接补偿的调整,依然保证了 Σ(weights) = 1023(差分单端 10bit 情况)。

如果你 Verilog-A 里分母写 1024,而实际总权重不是 1024(比如是 1023 或其它值),就会出现增益错配 → DNL/INL 出问题 → ENOB 掉。

不过需要注意两点:

他的权重表只是一个具体实现的例子,不一定和你论文表 4.7 或你的电容阵列相同,所以不能直接套用,需要先量测或计算你自己的 实际权重表。

就算总权重对上,如果你数字解码(DEC)还是用二进制逻辑,而 DAC 已经换成非二进制权重,还是会错码,ENOB 一样会掉。

所以 LyuChipo 的建议在定标匹配方面是对的,但你还要同时解决解码逻辑匹配权重表的问题,两个缺一不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于VCM的LSB端的cd电容要接地吧,6+3结构的差分LSB端电容在桥接为2倍Cu时,cd应该为1+2+4=7Cu吧
...

诶,我的理解是,这个7Cu计算的时候不是要加上第一位那个单位电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不会用加冗余去做dft的。都是转化为没有冗余去做dft;注意给的输入信号电平范围,不要上削顶和下削顶
...

你好,再请教一下,加入DEC译码后出来的波形有很多毛刺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再请教一下,加入DEC译码后出来的波形有很多毛刺怎么解决呢

我让数字同事做的,不是自己搭的;数字会帮忙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