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集成电路不失真信号输出的问题

楼主(2025-08-14):
大佬们 请问为什么输出失真 我应该再添加什么模块电路思路能够解决能够不失真输出

输入输出信号

输入输出信号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A:
输入共模是0V当然是会失真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共模是0V当然是会失真的呀

你好 那我想要实现完全对称的正弦双电源输出,电路应该从哪里去改善呢

网友A:
先把DC工作点做对,再分析输入输出范围,在合理的范围内输入信号才能不失真。建议先去b站找些视频看下简单的运放像是五管OTA怎么设计静态、增益之类的,有个初步的概念再去做这个就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DC工作点做对,再分析输入输出范围,在合理的范围内输入信号才能不失真。建议先去b站找些视频看下简单 ...

好嘞 谢谢佬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