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24bit delta sigma adc 前端 PGA buffer电路设计求助

楼主(2025-08-14):
目前采用 仪表放大器结构 +单位增益buffer 结构 差分输出,buffer 具体采用了p输出的fold cascode+calss ab 输出结构,GBW带宽达到20M,IQ300uA左右,联合仿真ADC模块 发现频谱上3次谐波和5次谐波比较高,目前觉得可能是buffer的 瞬态响应能力不够 引起谐波增大,但是增大calss ab 电流后,谐波依然没有改善,请问各位大佬们有没有其他思路,或者当前采用的buffer结构是否需要修改

网友A:
输入频率最高多少?最高输入频率对应的增益是多少?中间电平的增益和最大最小输出幅度时的增益分别是多少?不带adc仿真谐波是多少?

网友:
羡慕搞PGA前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频率最高多少?最高输入频率对应的增益是多少?中间电平的增益和最大最小输出幅度时的增益分别是多少? ...

输入信号频率1.5K ;1.5K处 buffer 中间电平 增益85dB; 最大输出幅值1.5K处增益 85dB;最小输出幅值 1.5K处 增益85dB;不带adc,三次谐波 -125dB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入信号频率1.5K ;1.5K处 buffer 中间电平 增益85dB; 最大输出幅值1.5K处增益 85dB;最小输出幅值 1.5 ...

125db没问题啊。 你是指带上后边的adc之后性能下降吗?后边的adc等效负载是连续型的RC,还是离散型的开关电容,开关电容采样率多少?看下瞬态波形是否毛刺较大。除了增大电流(看哪一级输出节点上不去就加哪一级的电流),还可以在输出端接一个比开关电容采样电容大的电容帮助充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5db没问题啊。 你是指带上后边的adc之后性能下降吗?后边的adc等效负载是连续型的RC,还是离散型的开关 ...

如果125db还要提高,那电阻应该有影响了。

网友:
use idea input buffer then how about the 3HD and 5HD of ADC itself?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5db没问题啊。 你是指带上后边的adc之后性能下降吗?后边的adc等效负载是连续型的RC,还是离散型的开关 ...

带上adc后,性能下降,后面是离散型的开关电容,开关频率为2.048M。抽电流的瞬间毛刺有6~8mA

网友A:
2M的采样率相对容易一点,可以试一下输出端加10倍于采样电容容值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2M的采样率相对容易一点,可以试一下输出端加10倍于采样电容容值的电容。

请问是加在buffer输出到GND之间吗,大佬  ,10倍采样电容会导致buffer的相位裕度不够,感觉建立更加差了

网友:
在buffer输出端接10倍的固定电容到地,这个电容是decap电容,不是采样电容

网友:
想问下题主最后采用什么方案解决的,在PGA与ADC加电容了吗?我最近也在做24bit DT SDM的前端PGA,但我的开关电容频率是64M,感觉有点难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