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使用DFM FILL添加DUMMY碰到的问题!

楼主(2025-08-14):
如图:在一个自定义区域内,利用DFM FILL命令添加OD dummy和PO dummy进行两个层次的填充。求教如何才能屏蔽OD(红色框)范围内不填充PO dummy?谢谢!

网友:
一般会有dummy blockage,在不需要添加的地方划区域,另外你这是自己做测试吗?实际上放mosfet的区域应该不会添加dummy fill

楼主:
对!有MOS的区域内不会去添加这些DUMMY。目前是在试着只需要在一个自定义的空白区域内,只增加OD和PO dummy。这个dummy blockage该如何理解使用呢~!谢谢!

楼主:
这个dummy blockage就是屏蔽层使用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已解决,谢谢!

添加Space 0.xx OD_dummy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添加Space 0.xx OD_dummy

好的!谢谢!也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