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下Place阶段module不散,CTS个别stcell跑远了?

楼主(2025-08-14):
在Place阶段module的stdcell集中在一起,但是CTS之后,有一部分stdcell跑到了别的module里面,除了设置region fence之类的,有没有什么命令不让它们跑太远?

网友A:
是不是局部拥塞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局部拥塞导致的?

没有拥塞,时钟路径上有个cell A跟远点的cell B有连接关系,这个cell A直接跑过去了,但是这个cell A连接的sink 点在A附近,因为这个cell时钟路径绕了个远路,其它module也有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