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TC测试

楼主(2025-08-14):
有没有大佬做过DTC 积分非线性和微分非线性的测试呀,求助。

网友:
正好学习一下

网友A(2025-10-11):
一个间接测量DTCINL的文章,但是要对DTC输入周期性切换的数字码,然后通过spur推导INL

楼主(2025-11-10):
引用 网友A:
一个间接测量DTCINL的文章,但是要对DTC输入周期性切换的数字码,然后通过spur推导INL
...

太感谢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