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請教如何降低Ring Osc 的 Kvco並優化phase noise

楼主(2025-08-14):
各位前輩好
上面的電路圖是我的Ring Osc的delay cell,我接了五級delay cell,不過Kvco太大了 Phase noise也非常不好,想請問各位有沒有辦法降低Kvco,並提升phase noise,謝謝

(delay cell參考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 ... d_Sensor_Interfaces)

网友A:
传统CP结构调到极限,就该换架构了

楼主:
請教如何降低Ring Osc 的 Kvco並提升delay

引用 网友A:
传统CP结构调到极限,就该换架构了

您好 感謝您的回覆
我預計要做可以涵蓋360MHz~420MHz的VCO,請問可以依據您的經驗提供架構/paper/關鍵字做為參考嗎,謝謝

网友:
降低KVCO可以考虑在M7的源极串一个电阻

网友:
vout处加个小电容,多串几级,减小偏置电流,减小反相器尺寸很多方法的

网友:
降kvco->减小vtune到i vco的增益。 提升phase noise ->加大vco电流。

网友:
对于ring本身我感觉真的没有太多实用的办法去降低phase noise,降低KVCO好说,你这个结构可以直接退化一下NMOS的gm减小V2I的增益,而噪声本身只能说频率和功耗就是最大制约了,如果不采用比如注入锁定之类的方法话

网友:
器件的L太小了,0.18um,如果工作在几百个MHz,建议换成 L= 0.3um~ 0.4um之间。
电流源的L也太小了,对PSRR不好
增加L可以有效降低Kv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