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拉扎维课后题,4.21

楼主(2025-08-14):
我的方法错在哪里 为什么和答案不一样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是按照书上101页的思路求解的,先单独考虑Vin1对VX的影响(这种情况下忽略VY),然后再单独考虑V ...

嗯嗯之前看的不仔细,是在Vin1求Vy那块等效电路没画对(怎么Vin直接接到Req2的左侧了?)

4

4

楼主:
这是题目和答案

网友A:
楼主您好,等效电阻的思路是好的!但是当Vin1单独作用时,会同时产生Vx与Vy的值!(在图中您仅考虑了所产生的Vx,而忽略了那股电流流经Req1从而流经RD2所产生的Vy);对于Vin2单独作用是也同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等效电阻的思路是好的!但是当Vin1单独作用时,会同时产生Vx与Vy的值!(在图中您仅考虑了所产生 ...

您好,我是按照书上101页的思路求解的,先单独考虑Vin1对VX的影响(这种情况下忽略VY),然后再单独考虑Vin1对VY的影响(这种情况下忽略VX),之后再分别求Vin2对VX和VY点的影响。这道题是不适用于书上的这种方法吗?谢谢!(因为我觉得 我是考虑了Vin1对VY节点的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嗯之前看的不仔细,是在Vin1求Vy那块等效电路没画对(怎么Vin直接接到Req2的左侧了?)
...

明白您的意思了!谢谢!我当时Vin1直接放在Req2的左侧是用了书上的戴维南等效,(我觉得忽略gmb的时候,这种等效是成立的,能够用我的那种方法去做的,如果忽略gmb,这道题里算出来的Gm1和Gm2值是相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