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传输线输入输出

楼主(2025-08-14):
各位大佬

输入是PRBS 10Gbps,经过理想balun和传输线S参数(50欧姆端接时10dB@5GHz)后,接DFE模块,但是传输线输出有点怪,
大佬们帮忙指点一二~

谢谢~~

网友A:
DC漂移,数据延迟,看起来还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C漂移,数据延迟,看起来还好

大佬能否解惑一下,黄色箭头的输入信号下降沿,应该对应红色箭头的信号,但是红色信号没有下降(红色圈)?有啥原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能否解惑一下,黄色箭头的输入信号下降沿,应该对应红色箭头的信号,但是红色信号没有下降(红色圈) ...

这个输出上升沿,对应的输入是输入更早的一个上升沿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漂移,数据延迟,看起来还好

大佬

这种(DC漂移)输出数据可以直接给DFE处理吗?还是要再等一段时间 DC稳定了再处理?

网友:
差分信号,P-N已经可以抵消一部分了;RX还有CM的设置,DC漂移基本解决了大部分,剩下的可以考虑offset调节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