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设置了多个LIC服务器,遇到报错:Licensed number of users already reached

楼主(2025-08-14):
setenv SNPSLMD_LICENSE_FILE port1@IP:port2@IP:port3@IP:port4@IP 。。。。。。。。。。
环境变量很长,我设置了很多个lic 服务器,但是在运行VCS仿真的时候报错:

VIP-AMBA-APB-SVT

UVM_ERROR  vcvip/V2024.06/vip/svt/common/V-2023.12/sverilog/src/vcs/svt_sequence_item_base.svp(1735) @ 0: reporter [LI                                                                                         CENSING] Encountered SLI error 'Licensed number of users already reached.'

$finish called from file " vcs/V-2023.12-SP2-4/vcs/V-2023.12-SP2-4/etc/uvm-1.2/base/uvm_root.svh", line 135.
$finish at simulation time

大部分job正常,少部分job异常,报错就是上面的Licensed number of users already reached。。
实际上用lmstat查询LICENSE根本没用完。

求助,是什么导致的呢?非常感谢

楼主:
EDAtool的环境变量有没有最长的限制呢??

网友A:
每个许可证有多少个席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许可证有多少个席位?

每个许可证里的Feature里仅有5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每个许可证里的Feature里仅有5个。

我问的不是这个,我问的是每个功能有多少个席位。1、10、99?
您说的是覆盖的用户数,而不是功能数,所以这与每个功能有多少个用户有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EDAtool的环境变量有没有最长的限制呢??

有限制,用命令getconf ARG_MAX可以查看当前系统的最大配置,显示数字的单位是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问的不是这个,我问的是每个功能有多少个席位。1、10、99?
您说的是覆盖的用户数,而不是功能数,所以 ...

HI,你说的席位怎么看?能教我下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HI,你说的席位怎么看?能教我下么。

许可证中每个功能的用户数量是多少?

网友:
有些feature是有每个用户check out的数量限制的把,把那些用的多的重复写几行进SRC,重新生成license就好了啊

网友:
simv的option里增加-licqueue选项试试

网友:
能解决。
您这个明显和lic没关。
QQ  1886699

网友:
这个报错提示“users already reached.”会让人误解LICENSE ,实际就是任务有异常了、与LICENSE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