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个同步时钟之间,progated差的很远怎么办?

楼主(2025-08-15):
如题,两个同步时钟(一个master,一个generated)时钟之间,有数据交换,sign off的时候发现两个时钟的propgated差的有点大,导致很多时序问题。

目前对这两个时钟仅仅声明了master和generaed的关系,icc的时候没有做任何其他处理,流程就下面两句命令
set_clock_tree_exceptions -dont_size_cell
clock_opt -only_cts -no_clock_route

大佬们,是不是这两个时钟要告诉icc要balance一下,不要propgate差的很远啊?要怎么设置?

谢谢大佬们

网友A:
这两个clocks是master和generated的关系,cts会把他们的sink考虑平衡的,不用额外设置。最后skew过大应该是其他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clocks是master和generated的关系,cts会把他们的sink考虑平衡的,不用额外设置。最后skew过大应该是 ...

180的工艺,master和generated时钟progated相差3~4ns是正常现象还是不正常现象。这两个时钟周期都是12.5ns,但是相位是相反的。

网友(2025-09-24):
设为同一个skew group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