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瞬态仿真图导出vcsv文件调入vource仿真报错

楼主(2025-08-15):
找到报错的行 发现时间有重叠 这是什么bug吗 有大佬遇到类似的问题吗
求解答!!!

楼主:
这是相关图 发帖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图不见了

网友A:
存的时间精度不够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存的时间精度不够呗

您好 谢谢回复,请问怎么修改图像导出的时间精度呢

网友A:
导出时有significant digits选项

网友B:
精度不够,示波器上要设置最多点数来存(譬如2万个点,一般不设置就2000个点,精度不够),截取时间窗口也不要设置太宽。然后导入excel表格看看,画出来波形的点不能违反线性上升(或者下降)的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出时有significant digits选项

试了一下精度从16位改成32位还是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度不够,示波器上要设置最多点数来存(譬如2万个点,一般不设置就2000个点,精度不够),截取时间窗口也 ...

您好 您说的最多点数在哪里设置呢,只看到导出的时间范围设置和精度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