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异步SAR逻辑的一些疑问

楼主(2025-08-15):
在异步SAR逻辑中,依靠内部产生的时钟在第一排寄存器中依次产生图1中的波形clk1~clk9,在clk1为高电平时此时DAC中最高位应该接vref,DAC输出电压通过比较器比较后输出比较结果并进行存储,如果比较结果为1,那么DAC中最高位一直连接vref直到此次量化结束,如果比较结果为0,那么在最高位比较周期结束后控制DAC最高位连接vref的控制信号应该为0,体现在图1中手绘红色的波形;论文中的异步SAR逻辑具体电路图如图2所示,第一排寄存器即图1中的寄存器产生的信号控制图2中第2排寄存器的输出,第一排寄存器中的第一个刚变为高电平时,此时DAC中的最高位才接入vref,而从图2中看此时第二排第一个寄存器已经打开并且输出comp信号,这个输出是不是有问题?并且用来控制DAC中接入vref的开关时序又如何产生呢?

小弟刚学习异步sar逻辑,还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二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A:
这种异步逻辑的CDAC开关切换方式应该是 先比较,然后再根据比较的结果进行CDAC的开关切换。第一个Valid上升沿来到就说明已经比较完成,这个上升沿在第一排第一个寄存器产生CLK0,然后这个CLK0在第二排第一个寄存器保存比较结果D0。比较的结果D0对CDAC的开关切换,然后继续比较,再切换,一直重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异步逻辑的CDAC开关切换方式应该是 先比较,然后再根据比较的结果进行CDAC的开关切换。第一个Valid上升 ...

那先置位再比较的话电路应该怎么修改呢

网友B:
请告诉我文献来源,谢谢

网友C:
这两种逻辑对应着上极板还是下极板采样,上极板采样:采样完直接就可以比较 所以逻辑简单,但是下极采样。上极板的电压接VCM  就需要采样完让下极板先置位 ,让上极板出现一个压差去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告诉我文献来源,谢谢

图2来源于——10bit-40MSPS异步SAR_ADC研究与设计_江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两种逻辑对应着上极板还是下极板采样,上极板采样:采样完直接就可以比较 所以逻辑简单,但是下极采样。 ...

是的,对于上极板采样结构比较简单好做,但是上极板采样精度不高,因此我打算采用下级板采样,但是下级板时序设计比较麻烦,尤其是控制逻辑上,设计的太复杂很浪费面积,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各位有没有关于下级板采样采用异步sar逻辑设计控制逻辑电路的一些资料和方法

网友C:
下极板采样的逻辑延迟会高的,采用异步逻辑只是加速了comp的速度,DAC的建立速度没有提高,不建议下极板采样使用异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极板采样的逻辑延迟会高的,采用异步逻辑只是加速了comp的速度,DAC的建立速度没有提高,不建议下极板采样 ...

好的,明白了,谢谢你,异步逻辑对于下级板采样确实比较难做,而且相比于同步逻辑设计更为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