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明场 暗场 正负光刻胶的问题

楼主(2025-08-15):
最近做了个JDV,有一些疑问

1:金属层 版图画的图形在JDV中是白色透光的,其余部分是黑色不透光,为暗场,看了mask tooling确实为D
那实际生产刻蚀以后想要得到凸出来的岛区,那就需要负光刻胶才能做到,但是常用的不应该是正胶吗?

2:孔层 版图画的图形在JDV中是有颜色不透光的,其余部分是白色透光,为明场,看了mask tooling确实为C
那实际生产刻蚀以后想要得到凹进去的孔洞,那就也需要负光刻胶才能做到,但是常用的不应该是正胶吗??

想问问大神,中间有哪步想错了

还有,JDV中可以看出使用的光刻胶是正胶还是负胶吗?

参考文章正负光刻胶、明暗场光罩简要说明 - 知乎

网友A:
你这个理解似乎是有问题的。常规版图中金属层 的mask tooling 是Dark,则在光刻板中这部分是不透光的,要配合正胶使用,才能将这部分金属保留,如果是Clear,则要配合负胶;其他图层同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理解似乎是有问题的。常规版图中金属层 的mask tooling 是Dark,则在光刻板中这部分是不透光的,要配 ...

我做JDV看到的金属层mask是这样的

白色部分是版图画的图形,那这白色部分是透光还是不透光

网友:
这不还是知乎上的图吗?按照他给出两张图片,黑色是才是透光区域。这篇文章写的有问题,需要你仔细甄别。

网友B(2025-09-25):
应该是看不出实际生产中用的正负胶。因为JDV图形显示统一用正胶。图是华虹JDV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看不出实际生产中用的正负胶。因为JDV图形显示统一用正胶。图是华虹JDV说明 ...

我看的JDV确实就是华虹的,画金属线的地方是白色,画孔的地方是彩色,那这样就说的通了!
万分感谢!!

网友:
现在大部分小一点尺寸的工艺都是负胶或者说反胶。
如果JDV的时候有问题,就说明对金属化还有不清晰的地方。
AL和Cu是不同的制造工艺。一个是干法刻蚀,一个是双大马士革工艺。
华虹90nm之后的工艺,底层金属基本是Cu,但是top metal还是会有AL的情况。
如果选择的工艺同时用了铝和铜,JDV的时候会发现他们的mask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