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个运放虚线内的管子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5-08-15):
请问这个运放虚线内的管子作用是什么

网友:
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增加输出阻抗,不过输出范围会减少

网友:
就事论事,这个电路在N加cascode,对增益帮助几乎是可以忽略的。仅有的帮助是降低输入差分对管cgd的作用...

网友A:
除了楼上们说的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大增益(输出阻抗),更多的是CMRR收益

网友:
如果是两级的运放,这个共栅管可以用来形成共栅米勒补偿。

网友B:
如果vdd是高压,那这两个管子是高压管用来抗高压

网友:
两个管子是高压管用来抗高压

maybe  LDMOS

网友C:
电源电压3.6V的LDO中运放采用这种N输入cascode结构,单级运放,是想起到什么作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楼上们说的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大增益(输出阻抗),更多的是CMRR收益

ACM和五管是一个水平,ADM略有提升,所以CMRR基本和差模增益变化一致,2倍6dB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电压3.6V的LDO中运放采用这种N输入cascode结构,单级运放,是想起到什么作用呢 ...

是在基准里的斩波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vdd是高压,那这两个管子是高压管用来抗高压

虚线的两个管子是1.8V的,其它管子都是低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