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个误差放大器的补偿网络想请教一下

楼主(2025-08-15):
误差放大器的输出是图里电路的输入,同时该误差放大器的输出还接到别的地方。
图里的电路应该是补偿网络,其中nmos电容l=12u,w=20u,m=100。图中R132这颗电阻会被短路,运放的作用应该是放大电容。想请教一下这个补偿网络的原理,搞不懂怎么把电容等效放大的。谢谢。

网友A:
mos电容要是用理想cap,仿真ac的话这种电路的极点是在什么位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电容要是用理想cap,仿真ac的话这种电路的极点是在什么位置啊

具体我也不太清楚,这个电路是我同事在做,他搞不懂这个电路的补偿原理,问了我们几个,我们也不太清楚。我们认为是放大电容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具体我也不太清楚,这个电路是我同事在做,他搞不懂这个电路的补偿原理,问了我们几个,我们也不太清楚。 ...

如果从放大电容这个思路,可以试试在EA_OUT上加一个瞬时的电流负载,看一下运放在电流负载加进来之后会不会对EA_OUT这个电容充电;

网友C:
没提错的话,用blackman算算输入阻抗呗,然后注意这个正反馈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从放大电容这个思路,可以试试在EA_OUT上加一个瞬时的电流负载,看一下运放在电流负载加进来之后会不 ...

你好,这个我们之前仿过了,大部分电流都流向了vout那个端口,有一小部分流向了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提错的话,用blackman算算输入阻抗呗,然后注意这个正反馈就行。

好的,谢谢。应该没提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具体我也不太清楚,这个电路是我同事在做,他搞不懂这个电路的补偿原理,问了我们几个,我们也不太清楚。 ...

https://bbs.eetop.cn/thread-769285-2-1.html 你看看这个,和你的类似,但电容位置有点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我们之前仿过了,大部分电流都流向了vout那个端口,有一小部分流向了电容。 ...

那从功能上它是具备吸收电荷的能力的(理论上也能释放电荷);

简单描述原理:电流(流动的电荷)在电阻R132上形成电压降ΔV,ΔV通过跨导放大器转换为输出电流(流动的电荷);如果电流从电容向EA_OUT流出,跨导放大器的输入电压降ΔV为+,跨导放大器对外释放电荷,等效电容增大;同理如果电流从EA_OUT向电容流入,跨导放大器的输入电压降ΔV为-,跨导放大器对外吸收电荷,等效电容也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eetop.cn/thread-769285-2-1.html 你看看这个,和你的类似,但电容位置有点不一样
...

好的,谢谢

网友(点评):
链接里的专利我推了一下应该是能电容放大,但你这个可能提的有的问题,我算着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从功能上它是具备吸收电荷的能力的(理论上也能释放电荷);

简单描述原理:电流(流动的电荷)在电阻 ...

没有电容的话理论上VIP=VIN=VOUT,最后一颗电阻相当于短路,但加上电容可能有不同效果,谢谢你提供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eetop.cn/thread-769285-2-1.html 你看看这个,和你的类似,但电容位置有点不一样
...

你好,应该没提错。这个电路里有四个环路都是一样的补偿结构。我同事也重新看了一遍没提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