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tsmc6/7name 怎么加cut metal?

楼主(2025-08-16):
请问tsmc 6/7nm 里面怎么让innovus 加cut metal啊?
就是两个M1 pin的end地方 加这种可以减少drc,但是为何工具绕线不加了?

网友A:
问题问的就有问题,6/7虽然很多规则一样,但是STD CELL变化可大了;毕竟一个用了EUV,一个没用;所以7的M1是有CUT的,而6没有,是nature end

网友:
N6你试试看FP做完用finishFloorplan的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问的就有问题,6/7虽然很多规则一样,但是STD CELL变化可大了;毕竟一个用了EUV,一个没用;所以7的M1 ...

是的,7nm是有cut metal的,请问这种cut metal innovus工具可以加吗?怎么加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