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正确理解CMRR

楼主(2025-08-16):
在有些情况下,共模输入会引起差模输出,但是当不同的共模输入,引起的是相同的差模输出,这种情况下,共模增益为0嘛?

网友A:
in idea case, your question is yes, then the CMRR is infinity.

but in real case, as you mentioned in the figure, there has a delta R in the cirucit, so the Adm-cm will not be zero. so, the CMRR is fini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 idea case, your question is yes, then the CMRR is infinity.

Thank you very mu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