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Buck与Boost Converter

楼主(2025-08-16):
Buck与Boost converter,对于内部电路设计,变化最大的是哪部分?比如:EA,Osc,ZCD,斜坡补偿(都是峰值电流模)等,是不是设计是一样的。二者区别最大的部分是哪里呢?

网友A:
BUCK是降压电路, BOOST是升压电路, 开关电路设计的基本原理都不同, 其他还根不用说了。 在开关管选择, 变压器设计等电路差别太大了。

网友B:
电压域不同,器件类型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BUCK是降压电路, BOOST是升压电路, 开关电路设计的基本原理都不同, 其他还根不用说了。 在开关管选择,  ...

都是dc to dc,这怎么还有变压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域不同,器件类型不一样;

Buck输入是高压,Boost输出也是高压,可以都用高压管啊。

网友:
或者你可以修改一下问题,比如,buck是几V到几V转换,boost是几V到几V转换,然后再继续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