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VF LDO该怎么断开环路?

楼主(2025-08-16):
请问这样带密勒补偿的FVF LDO,分析这个环路时,该在哪里断开?在图中画叉的地方断开的话,主极点还是在M13的Drain吗?计算M13Drain位置的极点时,该处的电容怎么算呢?还有M14的Cgs吗?
virtuoso仿真的时候是把iprobe放在了这里

楼主:
您好,这是电路图,不知道怎么原帖没放出去

楼主:
这个是电路图和断开处

楼主:
您好,图传上去了,烦请您有空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图传上去了,烦请您有空帮忙指点一下

交流~

我觉得在M13 drain端断开环路的位置没错,原因是该节点断开前后,阻抗的大小没有发生变化(作为对照,M15和M16的源端断环都会导致相应节点阻抗变化)

理论上主极点应该在M13 drain端或者M15源端,是否为主极点要综合考虑阻抗电容;

M13 drain端的寄生:该节点对其他节点的寄生,当然要算M14的C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