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延迟单元,负阻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5-08-16):
这个负阻对,我删除后也不影响起振,这个负阻在这有什么作用?求解?上面的symbol是负载

网友A:
帮助把VOUTN/VOUTP拉开的,有助于起振。
另外仿真起振,不一定真实电路也能起振。还是要通过原理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助把VOUTN/VOUTP拉开的,有助于起振。
另外仿真起振,不一定真实电路也能起振。还是要通过原理分析。 ...

好的,非常感谢回答,我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