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ckyLinux8.10虚拟机,启动pt报错

楼主(2025-08-17):
VMware版本:17.6.3

RockyLinux版本:8.10
scl版本:2025.03
pt版本:W-2023.12-SP2
在终端输入命令pt_shell启动时会报错:

Synopsys/prime/V-2023.12-SP2/linux64/syn/bin/pt_shell_exec: symbol lookup error: /lib64/libkrb5.so.3: undefined symbol: krb5int_c_deprecated_enctype, version k5crypto_3_MIT

求大神邦邦!!!

网友:
同问,我rocky8.10启动icc2也会报这个错

网友A:
Folks, do you want to use a car without knowing how to change their tires, or do you depend of a mechanic to do it?

Please locate where in your system if you have this file: /lib64/libkrb5.so.3

  1. sudo ldconfig -p | grep libkrb5

Then verify if the application also has a "special" same file for it or if it exists in another path in your systems

  1. sudo find / | grep -iF "libkrb5.so.*"

If exists the file do exists inside the applicaton path or somewhere else, just create a new configuration to make that customization be prioritized by the system.

  1. echo '<path TO THE FOLDER where the correct file exists>' | sudo tee /etc/ld.so.conf.d/syn_pt_vV2023_12_sp2.conf
  2. sudo ldconfig

  3.

check if the customization become the first priority, it should appear at the top

  1. sudo ldcondig -p | grep libkrb5

  2.

Try run the app again...

if the file don't exists anywhere try to mock the application. Find among other files if any of them has the string 'krb5int_c_deprecated_enctype' or 'k5crypto_3_MIT' at the same time

for FILE in $(find / 2>/dev/null | grep 'libkrb5.so.*' )
do
    echo "[${FILE}]: $(sudo strings $FILE | grep -iE 'k5crypto_3_MIT|krb5int_c_deprecated_enctype' | column)"
done

when you find some that has the exact function then you can create a symlink to it to MOC the application....

  1. ...code to create a symlink....
  2. sudo ldconfig

  3.

Try again...

网友:
引用 网友A:
Folks, do you want to use a car without knowing how to change their tires, or do you depend of a mec ...

大哥强啊,点赞点赞

网友B:
我的解决方案是删掉安装目录下 linux64/nwtn/shlib/ 里的 libk5crypto 和 libcrypto

网友:
无意冒犯,但这不是比赛。我的解决方案只需要创建一个配置文件,如果出现任何问题,你可以删除它,然后就完事了。另一位同事的解决方案需要删除一个文件,所以如果你的应用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停止运行,祝你好运,别忘了你删除了哪个库。

按照你喜欢的方式去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lks, do you want to use a car without knowing how to change their tires, or do you depend of a mec ...

First of all,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reply. I have tried a few things based on your response.
First, I located the libkrb5 library, and the result is as follows. Then, I checked for any libraries with duplicate names, and it appears there are none.
Next, I searched for all files named libkrb5.so* that also met two specific conditions. Surprisingly, only the system library contains krb5int_c_deprecated_enctype. This might offer some clues, but unfortunately, based on my understanding, the second method you provided is also not viable.
At the same time, I noticed that Verdi or DocNav also contain related libraries, but both Verdi and DocNav can start up normally, which is also very strang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解决方案是删掉安装目录下 linux64/nwtn/shlib/ 里的 libk5crypto 和 libcrypto

我尝试删除过icc2的这两个库,但是并没有奏效,是不是得把所有eda相关的这个库给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解决方案是删掉安装目录下 linux64/nwtn/shlib/ 里的 libk5crypto 和 libcrypto

大佬牛逼的,我对icc2采用了这个方案,icc2可以启动了

网友:
回帖都这么卷了么,都已经看不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牛逼的,我对icc2采用了这个方案,icc2可以启动了

很高兴你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花了一段时间才回过头来看看你的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忘了说你可以直接构建你的 Kerberos 并放入配置文件。

# Rockylinux 8 / 9
sudo yum grouṕinstall "Development tools"
curl h--ps://kerberos.org/dist/krb5/1.22/krb5-1.22.1.tar.gz --output krb5-1.22.1.tar.gz
tar -xf krb5-1.22.1.tar.gz
cd krb5-1.22.1/src
./configure --prefix=/usr/local/kerberos
make -j10
sudo make install
make check

#Make the custom configuration
echo "/usr/local/kerberos/lib/" | sudo tee /etc/ld.so.conf.d/kerberos5.conf
sudo ldconfig

#Verifying the configuration
# You should see your at first at: /usr/local/kerberos/lib/libkrb5.so.3
sudo ldconfig -p | grep libkrb5.so

#Query about the leaking feature
nm -D  /usr/local/kerberos/lib/libkrb5.so.3 | grep krb5int_c_deprecated_enctype@k5crypto_3_M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高兴你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花了一段时间才回过头来看看你的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忘了说你可以直接构建 ...

感谢大佬,我再试试

网友:
最近我在Rocky 8.10 上也碰到这个问题,pt 版本是 V-2023.12-SP4,小小升级到V-2023.12-SP5-4 后问题消失

网友C: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然后我下载了源码重新编译 libkrb5并安装了一下,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然后我下载了源码重新编译 libkrb5并安装了一下,就解决了。 ...

网友D:
https://solvnetplus.synopsys.com ... ling-Kerberos-Patch
建议参考官方指导。长话短说,短期修复:
sudo rpm -ivh -U --nodeps --replacefiles --replacepkgs krb5-libs-1.18.2-31.el8_10.x86_64.rpm
长期修复:
Tools with current fix releases (as of October 16, 2025):

3DIC W-2024.09-SP5-3  # Not fixed in X-2025.06-SP1
Design Compiler X-2025.06-SP2  # No issue is found in V or W releases
Formality X-2025.06-SP2 # No issue is found in V or W releases
Fusion Compiler X-2025.06-SP1 # Also fixed in V-2023.12 T Build, available on request
IC Compiler II (ICC2) X-2025.06-SP1 # Also fixed in V-2023.12 T Build, available on request
Library Compiler W-2024.09-SP5-3  # Not fixed in X-2025.06-SP1
PrimeClosure X-2025.06-SP1 # Also fixed in V-2023.12 T Build, available on request
PrimeTime / PrimePower X-2025.06-SP1 # Also fixed in V-2023.12-SP5-4, W-2024.09-SP5-1
RTL Architect  X-2025.06-SP1 # Also fixed in V-2023.12 T Build, available on request
STARRC   W-2024.09-SP5-1 # Not fixed in X-2025.06-SP1 (fatal only affects starrc_shell, not StarXtract)
TestMAX ATPG  X-2025.06-SP2
Tools that will be fixed in a future release:

DSO.ai  # Not fixed in X-2025.06-SP1
Simpleware # Not fixed in X-2025.06; this article will be updated when a fix is available.
Workaround: setenv /lib64/libk5crypto.so.3 -OR- export or LD_PRELOAD=/lib64/libk5crypto.so.3
TestMAX Manager (dft_shell)   # Not fixed in V, W, or X Releases. This article will be updated when a fix is available.
Tools that are not expected to be fixed in W-2024.09 service packs are ICC2, Fusion Compiler, and RTLA:
Per the notice in the SolvNet Download Center   Synopsys no longer supports W-2024.09 for ICC2, FC, or RTLA.
Customers are encouraged to update to X-2025.06-SP1 (already fixed) or the upcoming X-2025.06-SP2.

楼主(2025-11-02):
引用 网友D:
https://solvnetplus.synopsys.com/s/article/Tools-Fatal-With-Undefined-krb5-Symbol-Error-After-Instal ...

Thanks,我升级了工具的版本,现在已经没有问题了

网友:
dnf upgrade后出现这个问题。猜测是libkrb5更新,把那个函数删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