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后仿给网表赋值写不进去!

楼主(2025-08-17):
求助!给网表里的寄存器赋值赋值不进去!

使用assert(uvm_hdl_deposit(s, value));赋值不进去
使用assert(uvm_hdl_force(s, value));也赋值不进去
也没有报错unable located这种找不到路径的error。

assert后的打印消息已经打印出正确的赋值信息,但是波形里看没赋值进去

网友A:
是不是类似pli table里边没有设置force的路径,导致没有生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类似pli table里边没有设置force的路径,导致没有生效?

谢谢大佬!已经解决了,clean了重新跑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