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压管导通问题

楼主(2025-08-17):
在使用BCD工艺的20V高压管时,对nld用了二极管型接法。流过的ID电流为5uA。问题是:高压管的阈值电压为1.2V左右,而当流过5uA的电流时,VGS≈700mV,也就是说这个管子根本没导通??
想请教下各位前辈,这种情况下能相信仿真吗?实际测试时,这5uA电流真的能在VGS=700mV时存在吗?
又是为什么管子没导通,却有这么大的沟道电流呢?

网友A:
BCD LDMOS  gate 是低压  不是高压, 更不会 vth=1.2v ..
多数 bcd 都从 5v 改来 mos vth=0.7~ 0.8
还是说你 bcd 同时 5vgd20vds  18vgs18vds ?
某些umc 18v vgs 18v vds HV mos +  ld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BCD LDMOS  gate 是低压  不是高压, 更不会 vth=1.2v ..多数 bcd 都从 5v 改来 mos vth=0.7~ 0.8 还是说你  ...

不是的,我用的是HVMOS,Vgs耐压最大5.5V,Vds耐压比较高可选择(12V,16V这种),Vth确实能达到1.2V,仿真operating points里面显示是,包括器件手册也写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CD LDMOS  gate 是低压  不是高压, 更不会 vth=1.2v ..多数 bcd 都从 5v 改来 mos vth=0.7~ 0.8 还是说你  ...

我用的是BCD HVMOS,Vgs耐压5.5V左右,Vds耐压更大(可选12V,16V耐压这种),阈值电压也确实是1.2V,我看operating points里面显示的是1.2V,包括器件手册也写了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