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极管参数问题

楼主(2025-08-17):
请问一下 三极管的multipler与mos管有什么不同,假如说在number of emitter数目为8时,最大的ICmax为12m,那倘若multipler增大为2时,那么这时候流过他的电流是不是可以是24ma了?这个时候存不存在三极管击穿风险?如果存在电流分配不均情况下的击穿风险,那么有没有一个范围比如说最大是24mA的情况下,加到多少mA左右就没有这种风险了?

网友A:
三极管和MOS管的基本原理都不同啊, 三极管是流控型的, MOS管是压控型的。 如果什么都不干, 肯定有击穿风险啊, 需要使用限流电阻来均衡电流。 否则做多少烧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和MOS管的基本原理都不同啊, 三极管是流控型的, MOS管是压控型的。 如果什么都不干, 肯定有击穿风 ...

感谢回复,请问这个限流电阻均衡体现在哪里呢,比如说我将multipler改为2之后,这个时候原理图上体现的还是一个管子,对于这个管子要在哪里加限流电阻均衡?要将电流大小均衡到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