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倾佳电子:DAB隔离变换器深度分析:优势、器件选型与碳化硅MOSFET的应用

楼主(2025-08-17):
倾佳电子:DAB隔离变换器深度分析:优势、器件选型与碳化硅MOSFET的应用倾佳电子(Changer Tech)是一家专注于功率半导体和新能源汽车连接器的分销商。他们主要服务于中国工业电源、电力电子设备和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倾佳电子聚焦于新能源、交通电动化和数字化转型三大方向,并提供包括IGBT、SiC MOSFET、GaN等功率半导体器件以及新能源汽车连接器。
倾佳电子杨茜致力于推动国产SiC碳化硅模块在电力电子应用中全面取代进口IGBT模块,助力电力电子行业自主可控和产业升级!
倾佳电子杨茜咬住SiC碳化硅MOSFET功率器件三个必然,勇立功率半导体器件变革潮头:
倾佳电子杨茜咬住SiC碳化硅MOSFET模块全面取代IGBT模块和IPM模块的必然趋势!
倾佳电子杨茜咬住SiC碳化硅MOSFET单管全面取代IGBT单管和大于650V的高压硅MOSFET的必然趋势!
倾佳电子杨茜咬住650V SiC碳化硅MOSFET单管全面取代SJ超结MOSFET和高压GaN 器件的必然趋势!

第1部分:双有源全桥(DAB)隔离变换器拓扑
1.1 基本原理与核心结构
双有源全桥(DAB)变换器是一种高频、隔离式、双向DC-DC变换器,其核心优势使其成为众多现代电力电子应用的首选拓扑结构 。DAB变换器的基本架构由两组有源开关桥(通常为全桥或半桥配置)、一个高频变压器(HFT)以及一个串联电感组成 。这两组有源桥分别连接在高频变压器的初级和次级侧,通过精确控制其开关动作,实现能量在两个直流端口之间的双向传输。
DAB变换器的功率传输机制基于“移相控制”原理,即通过调节初级桥和次级桥产生的交流方波电压之间的相对相移(ϕ)来控制功率流动的方向和大小 。当初级桥的电压波形相位超前于次级桥时,功率从初级侧流向次级侧。反之,当次级桥的电压波形超前时,功率则反向流动 。这种固有的双向功率流能力是DAB拓扑的核心特征,使其成为电动汽车(EV)充电桩、储能系统、固态变压器等需要能量在两个方向上灵活传输的应用的理想选择 。

1.2 固有优势与战略应用
DAB变换器的广泛应用源于其一系列显著优势:
高效率:DAB变换器能通过控制实现所有开关管的零电压开关(ZVS)。ZVS的实现极大地降低了开关损耗,使得变换器的效率能够达到98%甚至99% 。在高频运行时,这一特性尤为关键,因为它允许变换器在保持高效率的同时,实现更高的功率密度。
双向功率流:如前所述,通过简单的移相控制,DAB变换器能够实现能量的双向传输,这使其成为电池充电/放电、车网互动(V2G)、可再生能源并网等双向应用的基础 。
电气隔离:通过集成的高频变压器,DAB变换器在输入和输出端口之间提供了电气隔离,这不仅是出于安全考虑,也是许多应用(如电动汽车充电)的功能性要求 。
高功率密度:DAB拓扑在高频(kHz至MHz)下运行,这使得无源磁性元件(如变压器和电感)的尺寸和重量得以大幅减小 。高频运行是实现紧凑、轻量化设计的关键。
模块化与可扩展性:DAB变换器固有的对称结构使其易于并联或堆叠,从而实现更高的功率吞吐量 。这种模块化特性为设计人员提供了极大的灵活性,以适应不同功率等级的需求。
由于这些优势,DAB变换器在多个关键市场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例如:电动汽车充电站、固态变压器(SST)、可再生能源系统、电机驱动和航空航天电源系统 。
1.3 先进控制与调制策略
DAB变换器的控制策略决定了其性能表现。最基础的控制方法是单相移(SPS)控制,它通过调整两个全桥之间的相移来控制功率流,同时每个桥内部的对角开关以50%的占空比工作 。尽管SPS控制简单易行,但在轻载条件下,它可能导致效率下降和峰值电流增加 。
为了克服SPS的局限性,研究人员提出了多种先进的控制策略,如扩展相移(EPS)双相移(DPS)和三相移(TPS)控制 。这些方法通过更复杂的内部和外部相移控制,可以优化开关器件的工作条件,尤其是在宽负载范围内实现零电压开关(ZVS) 。
一个重要的观点是,控制策略的选择并非仅仅是一个软件或算法层面的决策,它深刻地影响着硬件设计和系统性能。例如,如果选择简单的SPS控制,尽管易于实现,但在轻载时可能导致硬开关事件,从而增加开关损耗和MOSFET的热应力。相反,一个更复杂的三相移(TPS)控制虽然实现难度更高,但能够确保在整个功率范围内实现ZVS,显著改善开关管的工作条件,并提高变换器效率。从这个角度来看,控制算法是系统效率和可靠性的核心组成部分,它使硬件设计者能够采用更小、成本更低的散热器和元器件,从而实现整个系统的优化和小型化。
下表总结了DAB变换器主要调制策略的比较:
控制方法实现复杂度ZVS工作范围峰值电流应力整体效率影响单相移 (SPS)最简单在特定条件下受限可能较高较低(轻载时)扩展相移 (EPS)中等扩展优化较高双相移 (DPS)中等扩展优化较高三相移 (TPS)复杂全范围(可优化)优化最佳

第2部分:DAB变换器无源与有源器件选型2.1 高频变压器与电感设计高频变压器(HFT)在DAB变换器中扮演着双重角色:不仅提供电气隔离,还通过匝数比实现电压转换 。高频工作是减小变压器体积和重量的关键 。在DAB设计中,一个重要的考量是直流偏置问题。由于内部或外部相移的突然变化,变压器初级绕组可能会出现磁通不平衡,导致核心饱和、损耗增加甚至ZVS失效 。为解决这一问题,设计人员可以采用被动元件(如在绕组中串联电容)或主动控制(如调节相移和开关频率)来平衡伏秒积分 。为了进一步优化设计,DAB变换器中的串联电感通常被整合到高频变压器的漏感中,以减少元件数量和空间 。
2.2 功率开关管选型:硅与碳化硅DAB变换器中的功率开关管是决定系统性能的核心器件。传统的DAB设计主要使用硅(Si)基功率器件,如MOSFET或IGBT。然而,随着宽禁带(WBG)半导体材料的发展,碳化硅(SiC)MOSFET正逐渐成为高功率DAB应用的首选 。第3部分将详细比较SiC与Si器件的性能,并分析SiC带来的系统级优势。
2.3 自举电路的关键作用
在半桥DAB变换器中,自举电路(Bootstrap Circuit)是为浮动在高电位上的上桥臂栅极驱动器提供独立电源的关键 。其工作原理依赖于下桥臂开关管的导通。当下管导通时,开关节点(HS)的电压被拉低,自举电容(
CBOOT)通过自举二极管(DBOOT)被充电。当上管导通时,开关节点电压上升,自举电容上的电压作为上管栅极驱动器的浮动电源,驱动其开启 。这种方法具有电路简单、成本低的优点 。然而,它的主要限制在于供电依赖于下管的导通时间,这在占空比接近100%或输入电压缓慢下降时会导致自举电容充电不足,甚至触发欠压锁定(UVLO) 。

2.4 自举元件的详细选型分析
自举电路的性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核心元件——电容、二极管和电阻的正确选择。
自举电容(CBOOT):其容值选择至关重要。电容必须能够储存足够的电荷,以在整个上管导通期间提供稳定的驱动电压,通常要求电压跌落不超过初始值的10% 。电容的最小值可以通过计算MOSFET的总栅极电荷(
QG)来确定 。然而,电容值不能过小,否则可能因电荷不足而触发驱动器的UVLO保护,导致上管无法导通 。另一方面,电容值也不能过大,否则会导致自举二极管在充电时产生过大的冲击电流,并可能因充电时间过长而限制最大占空比 。
自举二极管(DBOOT):该二极管的作用是在上管导通时将浮动电源与主电源隔离 。选型时应重点考虑其正向压降(
VF)和反向恢复时间(trr)。肖特基二极管(SBD)因其极低的正向压降和接近于零的反向恢复时间而成为自举二极管的理想选择 。这有助于提高效率并减少高频开关时的损耗。对于高压应用,碳化硅(SiC)肖特基二极管因其优越的耐压和高温特性而备受青睐 。
自举电阻(RBOOT):自举电阻通常串联在自举电容前,其作用是限制电容充电时的峰值电流,从而保护自举二极管 。同时,它还能减缓上管的开通速度,从而抑制开关节点(SW)的振铃和电磁干扰(EMI) 。然而,电阻值不能过大,否则会增加电容的充电时间常数,导致电容无法在每个周期内充满电,进而限制最大占空比并增加开关损耗 。
自举电路的器件选型是一个精细的权衡过程,并非简单地选择最优的单个元件。例如,为了增加电容容量以提高电压稳定性,设计者可能需要同时增加电阻值来限制充电电流 。但这反过来会延长充电时间,可能限制系统的最大占空比并降低效率 。这种相互制约的关系揭示了一个重要的设计考量:自举电路的元件选择是一个微妙的“权衡三角”,优化一个参数(如电压稳定性)往往会牺牲另一个参数(如效率或占空比范围)。这种挑战在追求更高性能的SiC设计中尤为突出。
下表总结了自举电路元件选型的权衡:
元件主要功能容值/阻值过小的影响容值/阻值过大的影响自举电容 (CBOOT)提供浮动电源能量
电压跌落过大,触发UVLO保护
充电冲击电流过大,限制最大占空比
自举二极管 (DBOOT)隔离浮动电源
反向恢复损耗高,增加开关损耗
功耗高,影响效率
自举电阻 (RBOOT)限制充电电流、抑制EMI
充电冲击电流过大,损坏二极管
充电时间过长,增加开关损耗,限制最大占空比

2.5 常见自举电路问题与解决方案
自举电路在特定条件下会遇到性能问题。一个常见问题是**“缓慢下电”**,即当输入电压缓慢下降并长时间接近输出电压时,下管的导通时间变得极短,导致自举电容无法获得足够的充电能量,最终引发驱动器UVLO保护,造成输出电压异常重启 。解决方案可以从应用层面入手,例如增加自举电容容量、加快输入端放电速度或使用外部能量维持电路 。
另一个在SiC和GaN器件中尤为突出的问题是**“自举过充”**。由于死区时间内开关节点(HS)的负电压尖峰,自举电容的电压可能超出器件栅极的耐压范围,导致器件损坏 。为防止过充,可以采取多种方法:增大自举电阻或使用更高正向压降的二极管来限制充电电流;并联齐纳二极管来钳位电容电压;或者使用独立的辅助电源来完全避免自举电路 。

第3部分:碳化硅MOSFET在DAB变换器中的应用

3.1 碳化硅固有的材料优势
碳化硅(SiC)作为一种宽禁带半导体材料,其物理特性远优于传统硅(Si)。其核心优势包括:
高临界电场:是硅的10倍以上,使得器件的耐压能力更强,能承受更高的电压 。
高热导率:是硅的3倍以上,这意味着SiC器件能够更有效地散热,允许在更高的结温下工作 。
高电子饱和漂移速度:是硅的2倍以上,这使得SiC器件能够实现更快的开关速度 。
这些材料特性直接转化为DAB变换器设计中的实际优势:更高的电压耐受、更低的热量产生和更高的工作频率 。
3.2 碳化硅与传统硅器件的综合性能比较
SiC MOSFET在DAB应用中带来了全面的性能提升,其优势体现在多个关键参数上:
导通损耗与温度依赖性:SiC MOSFET的导通电阻(RDS(on))远低于Si器件,且对温度变化不敏感 。在高温下,Si器件的$R_{DS(on)}$会显著增加,导致导通损耗急剧上升,而SiC器件的性能几乎不受影响 。这使得SiC变换器在恶劣环境下仍能保持高效率。
开关损耗、栅极电荷与寄生电容:这是SiC最大的优势所在。SiC MOSFET具有极低的栅极总电荷(QG)和输入电容(CISS),通常只有同类Si MOSFET的四分之一 。这意味着驱动SiC器件所需的能量极低,从而实现了更快的开关速度和更低的驱动损耗 。尽管有研究指出,在某些特定条件下,SiC的总体开关损耗可能高于Si MOSFET(由于其跨导较低),但其开关损耗对温度不敏感 。更重要的是,SiC能够实现更高的开关频率(如100 kHz),而这才是其在DAB应用中价值所在 。
体二极管与反向恢复:SiC MOSFET的内在体二极管和SiC肖特基二极管(SBD)的一个决定性优势是其接近零的反向恢复电荷(Qrr)和反向恢复时间(trr)。这在DAB拓扑中尤为关键,因为它消除了传统Si器件体二极管长拖尾电流所造成的严重损耗和电压过冲 。这一特性使得DAB可以在高频下实现更高效的软开关。
通过对这些特性的深入分析,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SiC MOSFET的真正价值并非仅仅在于其单个器件的损耗略低。一个更宏观的视角表明,SiC器件能够以极高的频率(如100 kHz)稳定运行,这直接导致了DAB变换器中无源磁性元件(变压器和电感)的体积和重量大幅减小 。由于无源元件在传统变换器中往往占据大部分体积、重量和成本,使用SiC技术即使在特定频率下开关损耗可能略高于Si器件,但最终能实现一个体积更小、重量更轻、整体效率更高的系统。这是一种从优化单个元件到优化整个系统的范式转变。
下表对SiC MOSFET与传统硅技术进行了综合比较:
特性SiC MOSFETSi MOSFETSi IGBT击穿电场
极高 (>2.5MV/cm)
低 (~0.25MV/cm)
低 (~0.25MV/cm)
热导率
极高 (3x Si)
低低导通电阻 (RDS(on))
低,温度不敏感
相对较高,温度敏感
饱和压降 (VCE(sat))
栅极电荷 (QG)
极低 (<25% Si)

极高
开关速度
极快

慢 (有电流拖尾)
反向恢复
近似为零
存在恢复电荷
存在恢复电荷
DAB应用评估极佳:高频、高效率、高功率密度较好:低频应用,成本低一般:高压低频应用

3.3 系统级优势:提升功率密度与效率
DAB变换器结合SiC MOSFET所带来的系统级优势是变革性的。
小型化:SiC器件能够实现更高的开关频率,使得变压器、电感和电容的体积大幅缩小,从而实现整体变换器的小型化和轻量化 。这对于电动汽车充电桩等空间受限的应用至关重要。
热管理优化:SiC材料优越的热导率和较低的导通损耗意味着更小的热量产生,可以减小散热器尺寸甚至采用无风扇设计,进一步提高功率密度和系统可靠性 。
总系统成本降低:尽管SiC器件本身的单位成本高于Si,但其在系统层面的优势可以抵消这一劣势。通过减小磁性元件和散热器的尺寸,总物料清单(BOM)成本可能得到降低,从而实现更具竞争力的整体系统方案 。

3.4 碳化硅MOSFET的先进栅极驱动设计
SiC MOSFET的高性能也带来了独特的驱动要求。它们并非简单的“即插即用”替换元件,而是需要专门设计的栅极驱动电路来充分发挥其潜力。
驱动电压要求:为了实现最低导通电阻(RDS(on))和最低导通损耗,SiC MOSFET通常需要较高的正向栅极-源极电压(例如+15V至+20V) 。同时,为了避免在高
dV/dt下的米勒效应导致的误导通,通常还需要提供一个负的关断电压(例如-4V至-6V) 。
寄生参数与电压尖峰:SiC器件极快的开关速度(高dV/dt和dI/dt)使得PCB布局中的寄生电感和电容成为影响性能的关键因素 。这些寄生参数可能导致严重的电压过冲、振铃和串扰,甚至损坏器件 。因此,在设计中必须特别注意减小驱动回路和功率回路的寄生电感,并采用紧凑的布局 。
先进驱动方案:为了应对这些挑战,许多先进的栅极驱动技术被开发出来。
有源栅极驱动(AGD):通过动态控制栅极电阻和电流,AGD电路可以实时抑制开关瞬态中的过冲和振铃,实现最佳的开关性能 。
米勒钳位:在半桥拓扑中,高dV/dt可能通过米勒电容将能量耦合到下管的栅极,使其误导通。米勒钳位电路可以有效将栅极电压钳位在零以下,防止误导通的发生 。
稳健的栅极驱动IC:专为SiC设计的驱动IC必须具备高驱动电流能力、低传播延迟和高共模瞬态抗扰度(CMTI),以确保在高速开关环境下稳定可靠地运行。
这些要求表明,SiC MOSFET并非传统器件的简单替代品。其卓越的性能将设计挑战从优化单个元件转移到了优化整个系统。设计人员必须将器件本身、栅极驱动电路和物理布局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只有采取这种系统级的综合工程方法,才能完全释放SiC的潜能并确保高可靠性。
下表总结了SiC MOSFET栅极驱动器的关键要求:
参数典型值/范围理论/优势驱动电压
(+15V to +20V) / (-4V to -6V)
正压降低RDS(on),负压确保可靠关断
峰值电流
源极4A,灌入6A
确保快速充放电,实现高速开关
传播延迟
<10 ns
允许更高开关频率,确保精确控制
CMTI
>100 kV/µs
抵抗高dV/dt引起的瞬态噪声,防止误动作
保护功能
米勒钳位、短路保护
防止误导通和器件损坏

第4部分:结论与战略性建议

4.1 关键发现总结
DAB隔离变换器因其高效率、双向功率流、电气隔离和高功率密度等固有优势,成为现代高功率DC-DC变换领域的关键拓扑。而SiC MOSFET的引入,则将DAB的性能推向了新的高度。通过利用SiC材料优越的物理特性,如低导通电阻、低栅极电荷和几乎零反向恢复损耗,DAB变换器得以在更高的开关频率下运行,从而实现更紧凑、更轻量化和更高效率的系统。

4.2 高性能DAB设计的战略性建议
为了充分利用SiC技术在DAB变换器中的潜力,设计人员必须超越简单的器件替换,采取一种全面的系统级设计方法:
控制策略与硬件的协同设计:根据应用需求,选择合适的控制策略(如EPS或TPS),以确保在宽负载范围内实现ZVS。这不仅能提高效率,还能减轻对散热器和功率器件的要求。
细致入微的元件选型:在自举电路中,应仔细权衡电容、二极管和电阻的选型,以确保在提供稳定浮动电源的同时,不引入过大的冲击电流或限制占空比。优先选择低VF、低$t_{rr}$的肖特基二极管。
先进的栅极驱动与布局:SiC器件的高速开关特性要求使用具备高电流、高CMTI和低传播延迟的专用栅极驱动器。同时,PCB布局必须极致优化,以最小化寄生电感和电容,并可考虑引入有源栅极驱动或米勒钳位等技术,以确保在高速开关时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4.3 未来展望
随着电动汽车、可再生能源和智能电网的持续发展,对高性能电力转换系统的需求将日益增长。SiC技术与DAB拓扑的结合,将继续在实现高功率密度、高效率和高可靠性的电源解决方案中发挥核心作用。未来的发展将集中于进一步降低SiC器件成本、优化集成封装技术以及开发更智能化的控制算法,以在各种极端应用场景下实现最佳性能。
深圳市倾佳电子有限公司(简称“倾佳电子”)是聚焦新能源与电力电子变革的核心推动者:
倾佳电子成立于2018年,总部位于深圳福田区,定位于功率半导体与新能源汽车连接器的专业分销商,业务聚焦三大方向:
新能源:覆盖光伏、储能、充电基础设施;
交通电动化:服务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电控、电池、电机)及高压平台升级;
数字化转型:支持AI算力电源、数据中心等新型电力电子应用。
公司以“推动国产SiC替代进口、加速能源低碳转型”为使命,响应国家“双碳”政策(碳达峰、碳中和),致力于降低电力电子系统能耗。
需求SiC碳化硅MOSFET单管及功率模块,配套驱动板及驱动IC,请搜索倾佳电子杨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