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如何解决二倍压电荷泵中的管子超压问题?

楼主(2025-08-17):
作为初入电荷泵的小白,向各位前辈大佬们,请教一下关于二倍压电荷泵的问题。
电源电压3.3V,输出VOUT为-6.6V,mos管为3.3V管子。如何解决管子VGS的超压?

网友A:
加levelshifter, 转换成管子两端的高低电压

网友:
使用推挽电路分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levelshifter, 转换成管子两端的高低电压

多谢大佬,我现在用的是传统结构的,管子超压的问题解决了。可是带载能力不太够,是否需要更换结构(如四相电荷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levelshifter, 转换成管子两端的高低电压

谢谢大佬指点,现在更换了传统结构,解决了管子超压问题,但是根据输出电压和管子尺寸成反比的原因,该结构带载能力不能满足10mA的负载电流通过。查阅资料以后,推荐使用四相电荷泵来增强带载能力。不知道是否正确。下图为传统结构示意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指点,现在更换了传统结构,解决了管子超压问题,但是根据输出电压和管子尺寸成反比的原因,该结 ...

先研究下电荷泵结构的等效输出阻抗Rout, 跟频率,电容,开关尺寸有关,看看需要多小来带10mA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研究下电荷泵结构的等效输出阻抗Rout, 跟频率,电容,开关尺寸有关,看看需要多小来带10mA负载
...

大佬,电流的指标已经完成,通过增大CP1/2/3/4电容的值做到的,但是现在遇到的问题:因为电容太大,通过普通的BUFF无法驱动。有没有什么办法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电流的指标已经完成,通过增大CP1/2/3/4电容的值做到的,但是现在遇到的问题:因为电容太大,通过 ...

这就是为啥,cp只用在很多低功耗的地方。需要升压高功耗还是适合用boost。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为啥,cp只用在很多低功耗的地方。需要升压高功耗还是适合用boost。
...

感谢大佬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