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SAR ADC,跑tran,在跑一段时间后慢慢开始出现错误码,到后面波形开始越来越混乱,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25-08-17):
表现非常奇怪,使用aps仿真时,前期仿真一切正常,在60u左右出现一个错误码之后,后续会开始陆续出现错误码,到后面输出的波形直接是错误的。

改用spectre仿真后,输出波形正常,在原本aps仿真中会出现错误的地方不再出错,但仿真一段时间之后就出现SPECTRE-16927错误直接仿真就停了,有没有人出现过相同或者类似情况的

整体波形前期正常后期混乱

整体波形前期正常后期混乱

正常波形

正常波形

后续波形混乱

后续波形混乱

出现错误码

出现错误码

网友:
找到异常的地方,观察比较器输出和sar逻辑,看下是不是有亚稳态的情况。     虽然说需要高仿真精度,但是低仿真精度出问题可能真的有问题,还是需要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