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中运放的设计要求

楼主(2025-08-17):
有没有大佬分析下,假设我知道了BG的温度系数和温度范围的设计需求,那么我要怎么根据这个需求来算出钳位运放的开环增益和offset的设计要求呢?

网友:
开环增益主要是改善PSR吧,等等大神们的说法

网友A:
用的什么结构 不同的结构对运放失调电压要求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结构 不同的结构对运放失调电压要求不一样的

请问为啥这么说呢?有没有资料讲这个的呀?求教

网友:
offset这个你就假设运放输入端有offset,等效到BG输出上有多大,看取多少offset才能满足要求,如果调管子达不到就可以考虑加chopper。开环增益这个不知道咋计算,知道了回复我一下

网友B:
这和bandgap输出电压精度和温度系数相关。运放增益不足会放大失调电压的温度漂移TC(Vos)。如果温度系数TCref你设定为10ppm/℃,参考的失调电压的温度漂移TC(Vos)为1uV/℃,那么运放增益Aol应该大于TC(Vos)/TCref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和bandgap输出电压精度和温度系数相关。运放增益不足会放大失调电压的温度漂移TC(Vos)。如果温度系数TCre ...

可是大佬 我要怎么去知道VOS的温度系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大佬 我要怎么去知道VOS的温度系数呢。

【(由温度漂移引起的误差电压)减去(由于开环增益不足导致遗留到输出端的误差,用温度漂移的电压变化量除开环增益得到)】除以温度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