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饥饿型环形振荡器不起振

楼主(2025-08-18):
前辈们好,我的环形振荡器电路如图1,当我将NM11, NM12, NM13 ignore掉,并且设置仿真的initial condition为:OSC_IN节点电压为0,这样振荡器能正常起振,如图2;但是,当我把initial condtion去掉后,通过NM11, NM12, NM13和SD信号,将电容初始电荷置0的话,振荡器就无法起振了,波形如图3所示,反相器的输出都稳定在传输曲线的中间位置,使得反相器不发生翻转;
请教各位前辈,这两种设置差别在哪?为什么后者就不能起振了?
谢谢!

图1
图2
图3

网友:
因为osc是需要noise或者一些扰动才能起振的,直接仿真不加任何noise或者扰动是有可能让电路平衡在一种dc condition。加入一些tran noise 或者给入实际的上电时序。还有可能是三级反相器级联不满足震荡条件,即在相位交点为零的时候,增益已经小于1了,不过这种情况在三级级联的情况下概率小

网友:
有点像DB工艺

网友:
tran仿真的时候,在option设置里面,把最大仿真步长设置为5ps,可以试试

网友(2025-10-31):
你把三个节点的初始电位都弄成0了,可以把第一级在EN=0时上拉到VDD,第二级第三级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