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如何自制电容

楼主(2025-08-18):
小弟现在在做一个sar adc中的电容部分,仿照pdk工艺给到的mom电容做了一版,lvs过不了,报错为nothing in layout,求助大家有没有做过的给出一些经验帮助

网友:
先跑一下DRC看一下

网友:
你需要放一个pdk中的器件一起跑lvs,比如说一段金属电阻

网友:
改一下rule deck,增加提取自定义电容的语句。

网友:
极板里面放一段金属电阻就可以过了,schematic不要是空的

网友:
一般情况下sar_adc的自制电容是不需要加入电容识别层的,通过后防提取电容参数。因此不加入电容识别层,LVS肯定是认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