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请问下怎么做某个信号的毛刺检查?

楼主(2025-08-18):
如题,现在要做一个信号的毛刺检查,正常情况下这个信号会拉高持续很多拍,我本来的思路是用断言去写,就是这个信号在时钟上升沿拉高之后,下一拍也是拉高的,不然就是出现了毛刺(即拉高之后,非常短的时间拉低),但是这个信号是随时钟变化的,用$rose好像无法检查出来,各位有什么好的思路嘛?

网友:
可以试试用@(negedge )触发打印,波形上确认一下触发时间

网友:
存一下目标信号上升沿的时间,下降沿进行计算,长度较短,认为是毛刺就报错,并显示时间节点?

网友:
加个glitch的编译选项看看

网友:
可以用timing check语法里的$width函数检查。需要写在一个specify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