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运算放大器的增益计算与仿真结果不一致

楼主(2025-08-18):
全差分运放的电路原理图

全差分运放的电路原理图

电路如图所示,图1左图为该运放的复位状态,此状态下可以将输入-输出的共模点设置为VREF(1.2V)。   图1右图为运算放大状态,其增益如图所示。   运放使用理想运放,电容CS和CH均设置为1pF,理论上电压增益应该为1。此时的Vin-=0,Vin+=0.2V

仿真结果如图2和图3所示:

复位状态

复位状态

运算放大状态

运算放大状态

显然,在复位状态下,输入-输出节点的电压均被设置为VREF(1.2V)。但是在运算放大状态下,输入的电压差为0.2V,输出的电压差却为0.4V,为啥电压被放大到了原来的两倍?如果按照理论计算的话,应该就是1:1才对呀。想了半天没想明白,各位大佬有人知道我哪里没理解到位嘛?非常感谢!

添加一个CLK时序图:

网友(点评):
如果是开关电容电路,需要画出开关和开关时序波形。 开关电容电路不能简单按照连续时间电路来理解。

网友(点评):
放大拍,输入信号没有短接的话,增益就是两倍!一倍来着采样拍,另外一倍来着放大拍。

网友A:
看书吧。看你列的公式感觉像模拟集成电路的书都没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书吧。看你列的公式感觉像模拟集成电路的书都没看过...

大哥,网上那么多全差分运放的增益都是我这个公式,我这图1的增益的公式哪里错了?既然你说我不懂,那你教我正确答案呗

网友B:
是一个周期吗,加上CLK的波形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一个周期吗,加上CLK的波形看看

大佬,我把CLK的时序图加上了,你再瞅一眼呢,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我把CLK的时序图加上了,你再瞅一眼呢,非常感谢!

把时钟,输入,输出放一起来看比较好。你的输入应该是个正弦波吧,你可以把输入给成直流信号,比如VCM-100m和VCM+100m,然后再看看是不是一个时钟周期内输出增加200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时钟,输入,输出放一起来看比较好。你的输入应该是个正弦波吧,你可以把输入给成直流信号,比如VCM-10 ...

我输入给的DC电压,没给正弦波。VIN-给的0V,VIN+给的200mV,然后仿真波形就是上面图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