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如何减小沟道长度调制对误差放大器钳位的影响

楼主(2025-08-18):
如题,在做电路的过程中,频繁的遇到了一个问题

电路:电压转电流运放(电压下面放个电阻那种),LDO EA运放
条件:DC增益足够大,有60,70dB,各个管子都工作在较好的饱和状态下
异常:运放的两端电压完全钳位不住,差大几十毫伏,和理论计算值相差巨大

比方说,运放+端,1V,DC Gain=60dB
那理论上,运放负端应当为1V*(GH/1+GH)=1V*(1000/1001)=0.999V,也就差个1mV
现在实际上,负端居然到了1.030V,差了好几十mV

分析:同事指点说是沟道长度调制效应的原因,感觉有些道理

如果宏观理解上理解这个现象呢
以及如何从推导上推导出来这个现象呢
感觉应该是很基础的问题了,不过自己没有研究过,谁的教科书上有吗,或者有什么论文可以参考吗

网友A:
系统失调呗,此时失调主要由第一级决定,因为它的失调会被后级放大。
应该就是大信号下第一级本该对称的电压不对称了,导致沟道长度效应,系统失调明显。
这个几乎每本教科书都有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失调呗,此时失调主要由第一级决定,因为它的失调会被后级放大。
应该就是大信号下第一级本该对称的电 ...

嗯,还是得多翻书